第一次搞嵌入,问几个简单的问题。每次只能100分,就分开问了。问题1

楼主:
环境是有个bs架构的程序,数据库是oracle10g,需要一个pda做一些辅助工作。
因此,需要开发一个pda上的一个程序,pda操作系统wince5,开发工具vs2005,语言c#,数据库据说只能用sql ce。
每次用pda前,都需要与oracle同步数据,是不是需要做一个pc机上的程序来同步数据库和pda的数据?
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经验,欢迎发言。

网友:
没这么搞过,帮顶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牛,这个我是首次听说,顶。

网友:
我也是这个开发环境,然后搞得数据库,有些书上讲的是要数据同步,但是我编的应用程序在板子上运行,掉电后就不能运行了。。说找不到文件,要是想在掉电后还能运行程序,需要重新定制OS然后把SQLCE组件加进去。。。

网友:
不会吧,我还以为这个问题挺简单的

网友A:
这个很恶心人。。思路时对的。。我前些天是这么做的。。但是没有整出来。
后来用 SQL  ANYWHE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恶心人。。思路时对的。。我前些天是这么做的。。但是没有整出来。
后来用 SQL  ANYWHERE

SQL  ANYWHE是什么东西?

网友:
SQL  ANYWHE是什么东西?应该是SYBASE的东西吧。

网友:
用上sync
http://www.cnblogs.com/justdi/archive/2008/05/07/1184085.html
或者自己实现一套数据同步机制

网友:
Demo V: Offline Application - Oracle Backend
http://www.syncguru.com/projects/SyncServicesDemoOracle.aspx

网友:
这个应用是什么行业的?呵呵。物流管理?

网友:
不熟悉这个,帮顶

网友:
大部分CE不支持掉电保持。不过如果能自己定制系统,是可以解决的:要么直接将SQLCE的组件合入系统,要么支持HIVE格式和系统映射,掉电不丢失。

PC端的数据库已经是完善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单独开发PC端的程序的。

PDA端需要实现与PC的连接,并加载数据库客户端程序,通过公布的接口访问到PC上的数据库,来进行更新。

连接的方式可以是:LAN,USB ActiveSync,WIFI,GPRS/EDGE,完全看你的系统采取何种联网模式,以及数据库服务器提供何种联网模式。

网友:
数据库据说只能用sql ce。。Sqlite也可以。。但是按照LZ的东西可能不够用。。Sqlite太轻量级。。汗

网友:
sqlite 不是说1填10w记录没问题吗,一般搞嵌入式应该都够用。

同步直接自己写个TCP通信,定义好通信协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