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WINCE系统跑到一半死了,问题不知道在哪里?急

楼主: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Nov 24 2008 at 14:58:01
[OAL] ++OEMInit()
[OAL] S3C6410_APLL_CLK   : 532000000
[OAL] ARMCLK : 532000000
[OAL] HCLK   : 133000000
[OAL] PCLK   : 66500000
[OAL] InitializeGPIO()
[OAL] InitializeCLKSource()
[OAL] InitializeCLKGating()
[OAL] InitializeBlockPower()
D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OALArgsInit()
Arguments area has some values
-OALArgsInit()
+OALTimerInit( 1, 33249, 0 )
-OALIntrRequestSysIntr(irq = 38, sysIntr = 16)
[OAL] --OEMInit()
[FMD] FMD_OEMIoControl() : IOCTL_FMD_GET_INTERFACE
[FMD] ++FMD_Init() ****
[FMD:INF] FMD_Init() : Read ID = 0x0000ecda
[FMD] FMD_Init() : NUM_OF_BLOCKS = 2048
[FMD] FMD_Init() : PAGES_PER_BLOCK = 64
[FMD] FMD_Init() : SECTORS_PER_PAGE = 4
[FMD] --FMD_Init()
[FMD] FMD_GetInfo() : NUMBLOCKS = 2048(0x800), SECTORSPERBLOCK = 64(0x40), BYTESPERSECTOR = 2048(0x800)
[FMD:ERR] FMD_OEMIoControl() : Unknown IOCTL (0x00071c24)
[OAL] Not Clear Storage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0920002(pth=85c86710), Proc-Id=00400002(pprc=81d49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1d49308) 'NK.EXE'
PC=c0580fc0(???+0xc0580fc0) RA=c0580fc0(???+0xc0580fc0) SP=d023e5e0, BVA=c0580fc0

有时候现象是这样: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Nov 24 2008 at 14:58:01
[OAL] ++OEMInit()
[OAL] S3C6410_APLL_CLK   : 532000000
[OAL] ARMCLK : 532000000
[OAL] HCLK   : 133000000
[OAL] PCLK   : 66500000
[OAL] InitializeGPIO()
[OAL] InitializeCLKSource()
[OAL] InitializeCLKGating()
[OAL] InitializeBlockPower()
D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OALArgsInit()
Arguments area has some values
-OALArgsInit()
+OALTimerInit( 1, 33249, 0 )
-OALIntrRequestSysIntr(irq = 38, sysIntr = 16)
[OAL] --OEMInit()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05c0002(pth=85ca3264), Proc-Id=00400002(pprc=81d49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1d49308) 'NK.EXE'
PC=c0046e18(k.coredll.dll+0x00026e18) RA=c0046ed0(k.coredll.dll+0x00026ed0) SP=d00bee54, BVA=14160ac0

有时候可以跑得更远,但是系统中途异常就死掉了,这是本人第一次打板做6410,EBOOT等跑起来都没有问题,总共做了两块,另外一块在用USB下载操作系统时有时候下载到一部分就死了,有时候能下载完全,但是操作系统没有跑起来。

那位大侠做过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PC=c0046e18(k.coredll.dll+0x00026e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c0046e18(k.coredll.dll+0x00026e18)

您是说系统在调用coredll.dll这个DLL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
估计是内存问题,ddr pcb布板有问题。

网友:
哎,刚才问题查了一下,有两个DDR数据线挪动了一下,导致DDR数据线相差80个MIL,郁闷,手册上说最多只能在60个MIL以内,郁闷!

网友:
开发板上系统没问题吧,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内存问题,看看指针那

网友B:
导致DDR数据线相差80个MIL,郁闷,手册上说最多只能在60个MIL以内,

这种问题应该重视的!!

网友:
以前碰到类似的情况,都是内存导致的,类似于没有清0等等。
听你说是硬件的导致的,搞个小程序测试一下内存或者尝试改一下电路吧

网友C:
我之前碰到过一次是驱动不兼容导致的,你查下,会不会经常是一个驱动加载的过程中导致重启的,如果是这样,可以尝试着把这个驱动卸载了,看看还会不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碰到过一次是驱动不兼容导致的,你查下,会不会经常是一个驱动加载的过程中导致重启的,如果是这样,可以尝试着把这个驱动卸载了,看看还会不会重启。

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碰到过一次是驱动不兼容导致的,你查下,会不会经常是一个驱动加载的过程中导致重启的,如果是这样,可以尝试着把这个驱动卸载了,看看还会不会重启。

从启动分析上看只执行到OEMINT()函数就死掉了,内核没有启动,更谈不上驱动加载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外部中断线现在没有处理,都是悬空的,这个会不会是引起异常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致DDR数据线相差80个MIL,郁闷,手册上说最多只能在60个MIL以内,

这种问题应该重视的!!

后面问了,说即使是一两根数据线相差80个MIL也不是问题,现在就是要确定是不是DDR的问题,现在准备在EBOOT里加入DDR的测试代码

网友D:
我的贴子上有DDR测试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贴子上有DDR测试的代码

在那里?

网友:
对,先确定是不是DDR问题,然后再查nand的问题。。。。

网友E:
看看能不能降低ddr频率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能不能降低ddr频率运行

如何降低DDR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贴子上有DDR测试的代码

你的哪个帖子上有DDR测试代码?

网友:
关于DDR的测试我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的DDR测试代码加在了EBOOT里,由于EBOOT运行也是需要用到DDR的内存,进行读写测试会把原来的EBOOT在DDR里的数据损坏,导致程序无法运行,DDR内存总共有128M,最后我避开了EBOOT运行的用到的地址空间,测试了127M,测试结果是DDR没有问题。

网友F(2010-05-0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