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大于40M!!!

楼主:
    请教给位大仙,我已经把wince系统扩展,可以下载并运行40M以内的NK。
    然而当NK超过40M之后,依照同样的方式仍然可以下载NK到NANDFLASH中,但是系统启动的过程中停住,不明白原因,希望大仙们指教。
    是不是WINCE里面对超过40M的NK有什么限制?

    以下是我系统启动过程中停住的打印信息截图:
   ……
    Read OS image to BootMedia
ImageLength = 35328512 Byte, dwRegionStart : a0200000
Start Page = 1408, End Page = 5720, Page Count = 4313
.................................
Read OS image to BootMedia Success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waitforconnect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3023277Ch (Virtual Address 0x8023277Ch)...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Aug  4 2008 at 18:38:38
ProcessorType=0926  Revision=5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32984
gpgcon:0x5550000
D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FCLK:400000000, HCLK:133333333, PCLK:66666666
InitDisplay......
backlight on......
SPI..Init......
OEM INIT......
MPLLCON=0x80640061
HCLKCON=0xFFFD9A06
PCLKCON=0xFFFBFF9F
SCLKCON=0xFFE1D7E2
BANKCFG=0x00049253
BANKCON1=0x44000050
BANKCON2=0x005D0035
BANKCON3=0x44000032
REFRESH=0x0000040D
-OEMInit\nSp=ffffc7cc

到这就停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恳请指教!

网友:
内存分配问题,看看config.bib里的RAMIMAGE段配置是否够大

网友:
我们的NK接近40M,没有遇到楼主的问题。

MARK,学习下!

网友:
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
在config.bib里面,我已经分配了45M的空间给系统,如果config.bib里面不分配的话,从USB下载的系统到RAM中的过程就停住。这是我的理解。
不知道在config.bib里面除了调整以下的,还需要调整什么?
    NK      80200000  02C00000  RAMIMAGE     ;44M for NK
    RAM     82E00000  01200000  RAM       ; 18M for USER

望大仙指导

网友:
内存不足,试试看在PB窗口下的Platform->settings->Build options中的复选框“Enable Images Larger than 32M”打钩即可!要使用128M或更大内存,看帮助文档的Supporting or Simulating More than 64 MB of RAM文档!

网友:
Platform->settings->Build options中的复选框“Enable Images Larger than 32M”
这个我们已经打钩了。
我们板子原本是64M的,后来我们给扩展成128M,当NK小于40M的时候,系统起来之后,查看内存,可以看到扩展已经成功,因为显示的用户内存有80多M。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feishanm/archive/2009/08/04/1538284.html
看看这里

网友:
谢谢楼下给的参考,这个步骤我们已经实现,在系统小于40M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当系统大于40M的时候,系统在启动的过程中停住,见我给出的打印信息。

网友:
失误,失误!!!
谢谢楼上给的参考,这个步骤我们已经实现,在系统小于40M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当系统大于40M的时候,系统在启动的过程中停住,见我给出的打印信息。

网友:
麻烦楼上的兄台给予指导,需要做怎样的修改?

网友:
config.bib中设置:
如你所说:40M

MEMORY

IF IMGMULTIXIP !

IF WINCEDEBUG = retail
#define        NKNAME                NK
#define        NKSTART                80100000
#define        NKLEN                02800000        ; 40 MB

#define        RAMNAME                RAM
#define        RAMSTART        82900000
#define        RAMLEN                03700000        ;55 MB
ELSE
#define        NKNAME                NK
#define        NKSTART                80100000
#define        NKLEN                03700000        ; 55 MB

#define        RAMNAME                RAM
#define        RAMSTART        83800000
#define        RAMLEN                03000000        ; 56MB --> 48 MB
ENDIF

网友:
以下是我们做项目时候,关于扩展系统NK时的文档,望大家指正。
按照下面步骤,系统NK扩展在40M以内没有问题,但是当系统超过40M之后,还是依照同样的办法扩展,就出现了系统启动停住的问题,见我开始给出的相应打印信息。

望大仙们指点!!!

大于32M的NK烧写问题
通常情况,wince系统默认的image大小是32M,一般这个大小是够了。但如果添加的组件比较多,生成的NK.bin就会超过32M,这时就需要做一些修改了。
1、将项目的配置属性 "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MB (IMGRAM64=1)"打上勾。
2、修改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Bootloader\Eboot.Whimory\loader.h
//
// Nk Memory reigions defined in config.bib...
//
#define ROM_RAMIMAGE_START          0x80000000
#define ROM_RAMIMAGE_SIZE            0x02800000
这里我将image调整到40M。
3、修改WINCE500\PLATFORM\SMDK2450\Files\config.bib
MEMORY
IF IMGMULTIXIP !
IF WINCEDEBUG = retail
    NK      80200000  02800000  RAMIMAGE
    RAM     82A00000  01600000  RAM
````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2800000
修改规则:
NK start 80200000为image开始,与Eboot对应
NK size 2800000 为image大小,与Eboot对应
RAM start 82A00000为RAM开始地址,NKstart+NKsize=82A00000
RAM size 01600000为RAM大小,
84000000(64M flash)-RAMSTART=01600000
ROMSTART = NKstart
ROMSIZE = NKsize
由此可知,NK调大,RAM就会减小。此外ROMSIZE还是设置NK.nbX的大小。
4、修改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Inc\image_cfg.h
#define IMAGE_WINCE_RAM_SIZE            0x02800000
5、修改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Bootloader\Eboot.Whimory\usb.c里面的DMA地址:
#define DMABUFFER 0x31000000
#define USBDEV_BASE 0xB0B00000 // VIRTUAL Address
#define pISR (*(volatile unsigned *)(0x30000000+0x18)) // Virtual Address 0x0 is mapped to 0x30000000, ISR Address is VA 0x18
这时你的内核只要不超过40M就OK了。

上面的步骤使我们参考使用,还望大仙们不吝赐教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只是改了内存映射的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给位的指点,我再尝试几次,看看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弄清楚。
希望大家看看我上面发的修改步骤是不是哪里错了。

网友A:
是不是你在你的eboot中对40M以后的空间有利用,产生冲突?或者在kernel driver中分配了固定地址的内存?

网友:
觉得这个帖子应该加精
帮楼主顶上去
顺便学习一下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似乎我现在也处于这个情况,出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在你的eboot中对40M以后的空间有利用,产生冲突?或者在kernel driver中分配了固定地址的内存?

Eboot中对RAM空间的使用是在前2M的空间,没有涉及到后面的。

kernel driver中分配了固定地址的内存?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对这个系统掌握还不足。

本来想通过打印信息搜索系统停住的原因。但是不同的层之间函数名不一样,所以找不到停在什么位置,因为什么停住了。

不知道哪位大仙可以给一个WINCE 系统内核启动的流程图,或者说明启动步骤什么的。

我知道在Eboot中有这样一个类似的主函数Blcommon来管理Eboot的运行的调度,在系统NK运行中有没有主要一个类似的主函数呢???

网友B:
eboot中对NAND分区存在问题,另外,可能和hive注册表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中对NAND分区存在问题,另外,可能和hive注册表有关

blueskycoco说的有可能,因为我们有用NANDFLASH中的系统区域做点别的。我再查查

网友:
再弱弱的问一个问题
我把40M的NK下载到NANDFLASH中,在NANDFLASH存储的空间是不是也是40M,还是需要比40M更大的空间?

也就是想说40M的NK在NANDFLASH中是不是需要解压缩,需要占到多少空间?

网友:
如果是BIN文件就需要解压,解压后肯定会更大,关键是你所说的40M是BIN文件还是NB0文件。

网友:
我说的40M的NK.bin,如果需要解压,那么40M的NK.bin会解压到多大?比例又是什么呢?

网友C:
今天我用同样的工程,同样的BSP包,参照同样的扩展NK.bin的方式(见我前面给出的文档),编译生成了一个41M多的NK.bin,可以下载到NANDFLASH中,系统也可以启动运行,不会停住。和之前得出的结果不一样!!!

这个现象很怪异,大仙们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用同样的工程,同样的BSP包,参照同样的扩展NK.bin的方式(见我前面给出的文档),编译生成了一个41M多的NK.bin,可以下载到NANDFLASH中,系统也可以启动运行,不会停住。和之前得出的结果不一样!!!

这个现象很怪异,大仙们指点指点

config.bib更改后,在bsp下的CESYSGEN\files\下有副本,是不是楼主更改后,只是make run-time image,而没有更新副本里的config.bib导致,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楼主是CE5还是CE6呀?如果是CE5的话,应和虚拟内存有关吧!

网友:
如果是CE5的话,如果不做处理的话,以后还会有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呵呵,以前我们也遇到过!

网友:
内存设置不够大,启动时,系统复制到RAM时,没有足够空间

网友:
config.bin 中打开AUTOSIZE=ON,试过45M的NK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还没有结贴啊,我有疑问,是不是大于32M的NK一定要将
1、将项目的配置属性 "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MB (IMGRAM64=1)"打上勾。

但问题是我现在没有将这个打勾。生成了一个50M的NK.bin一样可以运行。
我用的是WINCE6。0。

有不有人能给我解惑?

网友:
如果是扩展的两片SDRAM就必须实现以下函数,并且nk大小不能跨sdram
BOOL OEMGetExtensionDRAM(UINT32 *pMemoryStart, UINT32 *pMemoryLeng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