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8051的P0口可驱动8个LS型TTL负载,而P1口只可驱动4个?

楼主:
    为什么8051的P0口可驱动8个LS型TTL负载,而P1口只可驱动4个?这个驱动数量是指低电平时P0口OD门能承受8个LS型TTL负载的电流还是指高电平时8个LS型TTL负载不会把电平拉低?

网友:
8051的口的扇出数是“数据单”规定的,不管0,1输出要满足“数据单”的规定。

网友:
引用楼主 treeglow 的回复:
为什么8051的P0口可驱动8个LS型TTL负载,而P1口只可驱动4个?这个驱动数量是指低电平时P0口OD门能承受8个LS型TTL负载的电流还是指高电平时8个LS型TTL负载不会把电平拉低?

主要是高电平会被拉低。标准8051P1口为准双向口,为弱上拉,带负载能力较弱。

网友:
谢谢两位,请问什么是数据单,什么是弱上拉?

网友:
数据单就是数据手册,P0口是推挽输出。输出能力大些。

网友:
一般也没人直接用51 IO口直接驱动 ,都会加上驱动芯片

网友:
P0作为地址数据总线时,V1和V2是一起工作的,构成推挽结构。高电平时,V1打开,V2截止;低电平时,V1截止,V2打开。这种情况下不用外接上拉电阻。而且,当V1打开,V2截止,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因为内部电源直接通过V1输出到P0口线上,因此驱动能力(电流)可以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教科书上说可以"驱动8个TTL负载"的原因。

网友:
这种端口的驱动能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51内核的单片机,外部端口的结构设计决定了其驱动能力,所以在实际运用中,对于任意芯片的端口驱动都必须按照该芯片的资料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