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32驱动怎么添加版本信息

楼主:
求助:用DDK开发win32驱动时该怎么添加版本信息、产品信息呢?
谢谢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已经解决了。
要分的来接吧

网友:
分享一下:

在sources文件里加入这个.rc资源文件
SOURCES= xxx.c version.rc

网友:
version.rc 文件内容:

#define APSTUDIO_READONLY_SYMBOLS
/////////////////////////////////////////////////////////////////////////////
//
// Generated from the TEXTINCLUDE 2 resource.
//
#include "afxres.h"

/////////////////////////////////////////////////////////////////////////////
#undef APSTUDIO_READONLY_SYMBOLS

#ifndef _MAC
/////////////////////////////////////////////////////////////////////////////
//
// Version
//

VS_VERSION_INFO VERSIONINFO
FILEVERSION 1,0,2,1
PRODUCTVERSION 1,0,2,1
FILEFLAGSMASK 0x3fL
#ifdef _DEBUG
FILEFLAGS 0x1L
#else
FILEFLAGS 0x0L
#endif
FILEOS 0x40004L
FILETYPE 0x2L
FILESUBTYPE 0x0L
BEGIN
    BLOCK "StringFileInfo"
    BEGIN
        BLOCK "080404b0"
        BEGIN
            VALUE "Comments", "\0"
            VALUE "CompanyName", "yyyy\0"
            VALUE "FileDescription", "xxxx Driver\0"
            VALUE "FileVersion", "1, 0, 2, 1\0"
            VALUE "InternalName", "xxxx.sys\0"
            VALUE "LegalCopyright", "Copyright yyyy 2007\0"
            VALUE "LegalTrademarks", "\0"
            VALUE "OriginalFilename", "xxxx.sys\0"
            VALUE "PrivateBuild", "\0"
            VALUE "ProductName", "xxxx Driver\0"
            VALUE "ProductVersion", "1, 0, 2, 1\0"
            VALUE "SpecialBuild", "\0"
        END
    END
    BLOCK "VarFileInfo"
    BEGIN
        VALUE "Translation", 0x804, 1200
    END
END

#endif    // !_MAC

网友:
接分。。
SOURCES和MAKEFILE很强大,可以增加很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