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nand flash 的接口电路

楼主(2009-05-09):
51单片机和nand flash 的接口电路
谁有用protel 画的图,想参考一下
FLASH
接口

网友A:
51连接NAND?有什么用?51的资源如此的少,除了实验性质外~根本无法驱动NAND文件系统,勉强而为,效能太差的

网友B:
可以连,8位数据分时送出,具体查看你FLASH的手册,也不是非要用文件系统.只要不考虑被上位机识别,你怎么存都可以

网友C:
地址线不用接,数据线接8位,读写脚接好。弄一个io口接片选单独控制。

网友D:
8K的RAM就用FAT就比较舒坦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