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如果要对在某数据采集器上运行的bin二进制文件反汇编,有什么方法呢?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要对在某数据采集器上运行的bin二进制文件反汇编,有什么方法呢?
有一运行在某数据采集器上的 [盘点.bin] 文件.
没源码.
但可以在其开发包的模似器里运行(vc 6.0环境).
要对其进行反汇编,有什么方法呢?
有该数据采集器上cpu开发环境的资料.

应该怎么做.

网友:
根据该CPU的资源先建个表,表中列出各个机器码与汇编指令的对应方式,然后程序循环取机器码,查表生成反汇编代码。

网友:
根据该CPU的资源先建个表,表中列出各个机器码与汇编指令的对应方式,然后程序循环取机器码,查表生成反汇编代码。
一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该CPU的资源先建个表,表中列出各个机器码与汇编指令的对应方式,然后程序循环取机器码,查表生成反汇编代码。

1楼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