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3C2440A 的GPIO驱动如何写

楼主(2009-06-15):
三星S3C2440A 的GPIO驱动如何写
三星S3C2440A 的GPIO驱动如何写
麻烦大家了
三星
如何

网友A:
这是驱动中最简单的驱动

网友B:
麻烦你能介绍些资料吗?

网友C:
所有BSP中都有

网友D:
给你点参考:
//--------------------------------------------------------------------------------------------------
//
//
// Copyright (C) CarCom Co. 2007
//
// Module : gpio set driver
// File : gpioset.h
// Description: This file contains define use to gpio module.
// Author : lym
// Export :
// History :
//
//
//--------------------------------------------------------------------------------------------------
#ifndef __GPIOSET_H__
#define __GPIOSET_H__
#define IOCTL_GIO_SET_FUNC_IN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30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GIO_SET_FUNC_OUT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30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GIO_SET_FUNC_ALT1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30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GIO_SET_FUNC_ALT2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30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GIO_SET_PULLUP_EN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304,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GIO_SET_PULLUP_DIS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30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typedef struct GPIO_READ_YL{
GPIO_ENUM index; //操作管脚的索引
GPIO_VALUE data; //读管脚的数据
}GPIO_READ,*PGPIO_READ;
typedef struct GPIO_WRITE_YL{
GPIO_ENUM index; //操作管脚的索引
GPIO_VALUE data; //写管脚的数据
}GPIO_WRITE,*PGPIO_WRITE;
#endif // __GPIOSET_H__

网友E:
首先你对寄存器设置功能,然后根据不同管脚的功能对应设置,如果是输出口就要设置DAT寄存器,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