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截获

楼主:
Windows Mobile触摸屏(Touch Panel)截获

为了做全屏手写功能,需要把鼠标的事件全部截获过来,研究了一个星期左右,发现有三种方法可以实现。而且对每种方法已经写了测试代码。根据三种方法效果的好坏排序:

1. 用英文手写识别(TRNSCRBR)Touch的拦截代码,这种方法实现是上上策,这个是微软为手写专门在Touch 驱动中加的。

2. 自己写一个伪Touch驱动,让GWES加载这个Touch驱动,在你的Touch驱动中再调用原来的驱动。

2. 编写伪Touch驱动。

这个方法跟上面的方法其实是一个方法,只是微软来写和我们自己的区别。微软写的太复杂了,搞得我没有搞定上面的方法。可能是微软为了更好的扩展和其他应用吧。但是我们只给自己的应用用的话,那就很简单了。看代码吧

BOOL APIENTRY DllMain( HANDLE hModule,

                       DWORD  ul_reason_for_call,

                       LPVOID lpReserved

)

{

switch ( ul_reason_for_call )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 hModule);

g_hInstTouch = LoadLibrary(TOUCH_DLL);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if(NULL != g_hInstTouch)

FreeLibrary(g_hInstTouch);

break;

}

    return TRUE;

}

在DllMain中,把Touch.dll Load进来。我们只要看TouchPanelEnable和自己的一个callback函数。

// 原始Callback

PFN_TOUCH_PANEL_CALLBACK pfnOrgTouchPanelCallback = NULL;

HWND g_sipWnd = NULL;

HWND g_hwWnd = NULL;

#define  HW_CLASSNAME  L"CeSipEng"

INT xSaved = 0;

INT ySaved = 0;

int  iMinX = 4;

int  iMinY = 4;

BOOL hwTouchPanelCallback(

TOUCH_PANEL_SAMPLE_FLAGS Flags,

INT X,

INT Y

)

{

if(NULL == g_sipWnd)

{

g_sipWnd = FindWindow(L"SipWndClass", NULL);

}

g_hwWnd = GetWindow(g_sipWnd, GW_CHILD);

if(IsWindowVisible(g_hwWnd))

{

TCHAR szClassName[32];

GetClassName(g_hwWnd, szClassName, 32);

if(wcsicmp(szClassName, HW_CLASSNAME) ==  0)

{

// down

if(Flags == (TouchSampleDownFlag | TouchSampleIsCalibratedFlag | TouchSampleValidFlag))

{

SendMessage(g_hwWnd, WM_LBUTTONDOWN, 0, MAKELPARAM(X,Y));

}

// mouse

else if(Flags == (TouchSampleDownFlag | TouchSamplePreviousDownFlag | TouchSampleIsCalibratedFlag |

TouchSampleValidFlag) &&

xSaved - X > iMinX || X - xSaved > iMinX &&

ySaved - Y > iMinY || Y - ySaved > iMinY)

{

SendMessage(g_hwWnd, WM_MOUSEMOVE, 0, MAKELPARAM(X,Y));

}

// up

else if(Flags ==(TouchSampleIsCalibratedFlag |

TouchSampleValidFlag | TouchSamplePreviousDownFlag))

{

SendMessage(g_hwWnd, WM_LBUTTONUP, 0, MAKELPARAM(X,Y));

}

xSaved = X;

ySaved = Y;

return TRUE;

}

Else

// 发送给系统

return pfnOrgTouchPanelCallback(Flags, X,Y);

}

//发送给系统

return pfnOrgTouchPanelCallback(Flags, X,Y);

}

BOOL

TouchPanelEnable(

PFN_TOUCH_PANEL_CALLBACK    pfnCallback

)

{

if(g_hInstTouch)

{

if (NULL == pfnTouchPanelEnable)

{

pfnTouchPanelEnable = (PFN_TOUCH_PANEL_ENABLE)GetProcAddress(g_hInstTouch,

TEXT("TouchPanelEnable"));

}

// 保存原来的Callback

pfnOrgTouchPanelCallback = pfnCallback;

// 传入自己的Callback

return pfnTouchPanelEnable(hwTouchPanelCallback);

}

return FALSE;

}

其他的函数跟TouchPanelEnable一样的形式,就是GetProcAddress一下,然后再Call一下。

差点忘记,把自己的写的注册到系统,让GWES.exe调用。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DriverName”=”MyTouch.dll”

我把伪Touch的代码放到了MyTouch中

请问做个此方面的朋友,此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我昨天看了一天的触摸屏驱动,了解还是不够,希望和楼主一起交流。

手写输入法这些东西,真不知道是如何写出来的。哈哈

网友:
LZ概括不错啊,ws编写应该是便于扩展的需要吧

网友:
楼主,PDD的代码我看明白了,
那个MDD那些校验算法我要回去看看高数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