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连不上CPU?

楼主:
我新焊了一块PCB电路板,现在出现以下情况:
cpu供电时正常的,Reset信号也拉高了。JTAG接口电路焊接没有问题,但JTAG总是连不上CPU。不过外部晶振没有工作,但芯片内部有时钟源,好像可以在没有外部时钟的情况下运行,但为什么JTAG连不上CPU呢?希望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还有JTAG连不上CPU主要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网友:
无更详细的信息,无法判断(CPU型号,JTAG线信息等)。

进入JTAG时,CPU的晶振是不起振的,此时CPU根据JTAG的CLK进行指令运行。

网友:
两种可能
1、硬件问题(JTAG、连线、供电、甚至JTAG与电脑的接口)
2、PC端的软件问题

网友:
用的是什么软件?h-jtag吗?看一下配置,版本比较低的话升级一下版本

网友:
CPU是AT917S64的
仿真器用的是SAM-ICE
开发环境用的是IAR

网友:
.......
一个都没用过

网友:
保证软件配置JTAG,设置对的情况下,cpu复位一下再次检测,应该可以检测到

网友:
接口坏了?

网友:
先查下复位信号。。。

网友:
IAR 軟件需要用并口来连接JTAG吧?!所以只要你的电路都是正确的话,每次用它的话,确保在开机的时候就把JTAG与并口连接上了。我在用的时候出现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就是由于连接好后没有重起,不知道你是否是这样的原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