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用pb远程启动exe

楼主:
我的bsp里面没有鼠标键盘驱动和kitl支持,有什么办法在开机后能够执行指定exe文件呢?
试过了在注册表添加"Launch80"="app1.exe",结果程序没有启动,被难住了,各位有啥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感觉题目和内容不一致啊
参考:
http://blog.eeworld.net/ecjtuync/archive/2008/03/05/2147939.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题目和内容不一致啊
参考:
http://blog.eeworld.net/ecjtuync/archive/2008/03/05/2147939.aspx

注册表Launch的办法已经试过了,没用,以前用ce5的时候能成功的

网友:
我是想在启动后任意时间启动一个exe,因为没有键盘鼠标和kitl驱动,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