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S3C6410内部上拉拉不上去,谁帮我拉下……

楼主:
    配置EINT14外部中断,但当配置上拉的时候就是拉不上去,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情况是这样:

    pGPIOregs->GPNCON    &= ~(0x3<<28);             //GPN14 as EINT14
        pGPIOregs->GPNCON    |=  (0x2<<28);
        //while(1);
        pGPIOregs->GPNPUD    &= ~(0x3<<28);             //GPN14 pull-up/down disabled
        pGPIOregs->GPNPUD    |=  (0x2<<28);             //GPN14 pull-up enabled    //14、15两个脚拉不上去,齐了怪了!
    while(1);
    pGPIOregs->EINT0CON0 &= ~(0x7<<28);             //EINT14 Low Level trigger
    pGPIOregs->EINT0CON0 |=  (0x0<<28);

    pGPIOregs->EINT0FLTCON1 = (pGPIOregs->EINT0FLTCON1 & ~(0xff<<24)) | (0x2<<30);     //EINT14 filter delay

     如上面的代码,当保留第一个while(1)时,用示波器测量该脚电平为0V,当删除第一个while(1),程序停在第二个while(1)处时,测试该脚电平为0.5V。
     这样调试应该不存在别的地方的代码又对该脚进行配置而影响可能,当然这个脚是悬空的。
     同时试了EINT15,情况也是这样,还有别的什么可能影响的可能吗?

网友:
换个板子看看。这个很像硬件有问题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这种问题我这里在2416 上遇到过,后来换IO,嘿嘿。

网友A:
将寄存器值打印出来看是否正确!

网友:
寄存器的值打印输出过,设置没问题。
这两天放假,等到公司按照几位的建议换IO口试试。
引用 网友A:
将寄存器值打印出来看是否正确!

网友B:
最好还是先换个板子试下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硬件的问题,再次检查电路图,发现GPN13、GPN14、GPN15有外接下拉电阻各10K,这部分电路出现在BOOTSET部分,测到的电压是0.5V,这样可以推算出内部上拉的电阻约为56K。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先换个板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