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已加载, 为什么CreateFile打不开?

楼主:
问题如下:
做了一个驱动,加载时,XXX_Init函数里确实有相关输出信息提示驱动已经加载成功,但是CreateFile打开设备失败,用GetLastError得到的错误号为55(指定网络资源或设备不再可用)。我检查过打开的设备名(SNR1:)和驱动的设置(Index"=dword:1)是一致的,不知道哪里设置还有什么错误,请大侠们帮忙指点!!相关设置如下:

bib及注册表设置:
  ================platform.bib========================================
  WinSrDRV.dll    $(_FLATRELEASEDIR)\WinSrDRV.dll          NK SH
  ================platform.bib========================================

  ================platform.reg========================================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NR_Class]
   "Prefix"="SNR"
   "Dll"="WinSrDRV.DLL"
   "Flags"=dword:0
   "Order"=dword:0
   "Index"=dword:1
  ================platform.reg========================================

打开函数:
HANDLE hSin=CreateFile(TEXT("SNR1:"),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网友:
XXX_Init函数里确实有相关输出信息提示驱动已经加载成功
这个未必成功,这个是注册表加载的时候会去执行的。
所以执行了未必成功了。
判断加载是否成功了,用远程工具 process viewer 看有没有相应的dll 才行。

网友A:
远程工具 process viewer里没有看到相应驱动的dll,只看到我的测试程序*.exe。
请问,如果驱动加载成功的话,驱动的dll一定会显示在process viewer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工具 process viewer里没有看到相应驱动的dll,只看到我的测试程序*.exe。
请问,如果驱动加载成功的话,驱动的dll一定会显示在process viewer里?

对,说明你没有加载成功。

网友:
谢谢您的回答!
想确认一下:如果加载成功的话,驱动*.Dll是直接显示在process列表里呢?
还是显示在udevice.exe的加载模块里呢?

网友:
CE5.0是显示在device.exe里,6.0的话估计是udevice.exe里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测试的结果是显示在NK.exe的加载模块里,怎么不是在udevice.exe的加载模块呀,除了下面设置外,还需要做些什么?或者哪里做错了?

bib及注册表设置:
  ================platform.bib========================================
  WinSrDRV.dll $(_FLATRELEASEDIR)\WinSrDRV.dll NK SH
  ================platform.bib========================================

  ================platform.reg========================================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NR_Class]
  "Prefix"="SNR"
  "Dll"="WinSrDRV.DLL"
  "Flags"=dword:0
  "Order"=dword:0
  "Index"=dword:1
  ================platform.reg========================================

网友:
显示在NK.exe里也是正常的,说明是按照默认的加载方式,加载到内核态了。

网友:
您好,请问要怎么做才能加载到用户态模式?

网友:
哪位大侠知道?
是不是把注册表里的Flag值设置为DEVFLAGS_LOAD_AS_USERPROC就变成了用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