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o端口读写问题(iopl,outb,inb)

楼主:
我在104工控板上调试一个开关量输入继电器,用sys/io.h的outb(write_addr)发命令可以正常控制,
但是在读inb(read_addr)时总是返回0xff。
我的操作系统是FC8。
请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大侠都跑哪里去了哦???
自己顶~~

网友A:
你是通过应用层访问,还是在核心通过驱动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通过应用层访问,还是在核心通过驱动访问?

是在应用层,我是用qt4中调试的

网友A:
你看看 /usr/include/sys/io.h 文件内容,inb 定义在其中,
或者贴上来,不同版本可能有差别...

网友:
另外你读的地址对不对?
在应用层使用要先 ioperm 吧...

网友:
首先谢谢morris88赐教:
我用的是iopl()代替 ioperm :

  void pm582::readData()
{
     int base=0x300;                /*基地址0x300*/
     iopl(3);               /*打开linux读写端口的服务*/
     int v = inb(base+1);     //8路开入信号状态
     lbl->setText(QString::number(v));  //   这里出错  总是显示 255
}

void pm582::writeData()
{
        int base=0x300;                /*基地址0x0*/
        iopl(3);                /*打开linux读写端口的服务*/
        outb(0x01,base);        /*闭合第一个端口*/    正常
}

网友:
/usr/include/sys/io.h 文件中inb 的定义:
static __inline unsigned char
inb (unsigned short int port)
{
  unsigned char _v;

  __asm__ __volatile__ ("inb %w1,%0":"=a" (_v):"Nd" (port));
  return _v;
}

网友A:
程序应该是对的,可以用 iopl 来提升权限
写端口 = 0x300, 读端口 = 0x301
你可以看看 iopl 的返回值是不是对的
另外你的 0x301 是不是本身就应该是 0xff(-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usr/include/sys/io.h 文件内容,inb 定义在其中,
或者贴上来,不同版本可能有差别...

/usr/include/sys/io.h 文件中inb 的定义:
static __inline unsigned char
inb (unsigned short int port)
{
  unsigned char _v;

  __asm__ __volatile__ ("inb %w1,%0":"=a" (_v):"Nd" (port));
  return _v;
}

网友A:
貌似 iopl 必须是 root 用户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应该是对的,可以用 iopl 来提升权限
写端口 = 0x300, 读端口 = 0x301
你可以看看 iopl 的返回值是不是对的
另外你的 0x301 是不是本身就应该是 0xff(-1) ...

iopl 的返回值是0,是对的啊
我的io卡是8个断的,如果是0xff 应该都是高电平
现在我是把其中的一个端口加了指定的电压(5v),不应该还是0xff啊
还有就是我随便指定一个基地址(someaddr)来读 inb(someaddr) 返回的都是0xff;
费解啊,我刚接触这方面的不是太懂,希望解惑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 iopl 必须是 root 用户吧 ...

root用户?怎么指定?为什么我outb的时候可以呢?

网友A:
就是你以 root 登录系统,然后运行你的程序

你怎么确定的 outb 输出是正确的呢?它不会提供返回值的 ...
如果 outb 是正确的,那么 inb 也是正确的,那么貌似就只有两个
可能:
1、inb 地址不正确
2、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以 root 登录系统,然后运行你的程序

你怎么确定的 outb 输出是正确的呢?它不会提供返回值的 ...
如果 outb 是正确的,那么 inb 也是正确的,那么貌似就只有两个
可能:
1、inb 地址不正确
2、硬件有问题

对的,是root用户登录的。
对于outb输出的判断是我在io卡是已经连接好了外围设备(栏杆机),可以指定需要的端口进行正常控制。
1、inb 地址不正确 :我是按照供应商提供基地址进行设置的啊,并且在Windows下是可以的。
2、硬件有问题 : 同上windows下测试过的。
真是费解啊~~~ 快疯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哈

网友A:
另外这个 iopl / ioperm 之类的操作必须是 x86 系列的 cpu 才行 ...

iopl.c

该程序可以操作所有65536个端口。

该程序首先设置0x3FF端口的读写权限,然后读出原先的值,然后将原值的LSB翻转并写回端口,并在此读取端口值。

代码如下:

/*Godbach. Dec 18, 2008

Description: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test iopl()*/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10. #define PORT_ADDR 0x3FF

  11. int main(void)

  12. {

  13.       int ret;

  14.       char port_val;

      /*set r/w permission of all 65536 ports*/

      ret = iopl(3);

      if(ret < 0){

           perror("iopl set error");

           return 0;

      }

      port_val = inb(PORT_ADDR);

      printf("Original value of port 0x%x is : %.2x\n", PORT_ADDR, port_val);

      /*reverse the least significant bit */

      outb(port_val^0x01, PORT_ADDR);

      port_val = inb(PORT_ADDR);

      printf("Current value of port 0x%x is : %.2x\n", PORT_ADDR, port_val);

      /*set r/w permission of  all 65536 ports*/

      ret = iopl(0);

      if(ret < 0){

           perror("iopl set error");

           return 0;

      }

      return 0;

}

程序执行结果:

[root@linux misc-progs]# ./a.out

Original value of port 0x3ff is : 01

Current value of port 0x3ff is : 00

[root@linux misc-progs]# ./a.out

Original value of port 0x3ff is : 00

Current value of port 0x3ff is : 01

该程序执行几次,将进行几次的LSB翻转。

注:这里再次使用0x3FF端口,主要个人对端口的理解还不很深入,其他高于0x3FF的端口进行测试的时候,没有得到既定的结果。这里权且还使用这个端口,借此对iopl的用法熟悉一下即可。至于在真正使用中,如果系统的某个端口是可以进行配置的,那么执行这个程序应该是可以得到既定结果的。

网友:
  高深啊 qt高手可能linux端口和windows端口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 iopl / ioperm 之类的操作必须是 x86 系列的 cpu 才行 ...

C/C++ codeiopl.c

该程序可以操作所有65536个端口。

该程序首先设置0x3FF端口的读写权限,然后读出原先的值,然后将原值的LSB翻转并写回端口,并在此读取端口值。

代码如下:

/*Godbach. Dec 18, 2008

Description: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test iopl()*/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谢啦,有点启发哈,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
请大家继续关注哈~~

网友A:
io 地址冲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地址冲突 ...

有可能,我也这样想过,怎样能避免呢?

网友:
请高手们继续关注~~

网友:
自己顶起,请高手继续关注

网友:
高深,我来学习的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