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550 M2(7946)可以使用别的硬盘吗

楼主(2010-01-25):
ibm X3550 M2(7946)可以使用别的硬盘吗
公司现在有一台ibm X3550 M2(7946)服务器
不过硬盘只有一块,SAS 146G的
想再加一块硬盘,想问下可不可以使用别的硬盘啊
不使用IBM的,这个太贵了。
硬盘
ibm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行,一般服务器都需要标准配置。
你的服务器是IBM的,那么想添加硬件,首先得好好看下这个服务器的说明,或者找厂家的技术支持咨询下,针对性的买对应的硬盘,一般的硬件主板和服务器的系统都不支持吧。

网友B:
可以,PC服务器可以自己加硬盘,SAS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