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 休眠唤醒的问题

楼主(2009-10-09):
pxa270 休眠唤醒的问题
各位论坛大虾,小弟在调试休眠,现在碰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现在的机器按下powerbutton键后用调试信息跟踪能够到 XllpPmEnterSleep(&m_SleepData.sleepParameters);这个函数,并且测试system_en脚也变低了,在sleep 模式下,
但是我按下powerbutton来唤醒,过一会发现屏幕背光会两,并且一个接了led也会亮但是死活唤醒不了,没有到串口初始化这一步,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了
测试
sleep

网友A:
友情帮顶!
你休眠的时候是调用的GwesPowerOffSystem吧
记得唤醒好象必须用GPIO0和GPIO1
这两个GPIO你配置了吗
BOOT里有些对GPIO的配置,看看是不是跟那个地方冲突了?

网友B:
可能是唤醒的时候,某个设备设置IO口或者CPU寄存器出错

网友C:
我在powerbutton的驱动中看到他是虚拟了一个VK_OFF,我看到系统里面配置了gpio0作为唤醒的中断,现在是gpio0按下以后没有到startup.s的startup这个函数中

网友D:
顶起 为什么跳不到startup.s 中去呢

网友E:
在调用oempoweroff 以后发现pssr寄存器值为0x0 pslr寄存器值为0xcc000f00,PWER 寄存器值为0x80000001
然后进入 XllpPmEnterSleep 发现system_en 引脚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