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0-06-12):
ads 使用中的问题
ads中怎样仿真光接收器(pd)呢?
接收器

网友A:
那个东西应该在你的目标板上面吧?

网友B:
ADS可以仿真?那叫在线调试吧。。。。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C:
ADS 不可以做这个的吧。嘿嘿,还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 先进设计系统(Advanced Design Systenm)这个软件吧。应该在组件板里有吧,你只需要改改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