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寄存器操作

楼主:
CPU----FPGA----芯片

芯片与CPU的硬件关系大概如此
我要读写芯片内部寄存器0x303请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指FPGA控制还是怎么使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该寄存器在cpu端的地址。。。。。
之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网友:
FPGA是做什么的。是由它直接操作芯片?
很不明白楼主的意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该寄存器在cpu端的地址。。。。。
之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例如:FPGA 的地址为0x450
芯片的内部寄存器地址为0x303

网友:
你要先确定FPGA和芯片是通过什么连接的

网友:
信息不足,不能发表意见。

网友:
谢谢,我已经知道了
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