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字符错位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sharp5.7的屏 320*240分辨率 字库是16*8的 在uboot里添加了对LCD的驱动 而且上电后可以看到LOGO 显示正常
但是LOGO下方的输出信息字符错位
例如:字符B->B的两个竖杠会往右偏移 而B的上中下横杠是位置不变的
      同时当我每隔一个空绘制一个点的时候 LCD显示出来的是每两个点之间有两个空
      还有当我输出“B B B B”时 第一个B的两个竖杠往右移一位 第二个B的两个竖杠往右移两位 第三个移三位。。。
      如果我把一个字符的16*8个点 全写实 那么就不会发生偏移
      发生偏移都是一个实点后面遇到空点的时候产生的
      如让函数输出“.空”LCD上输出“.空空”
      如让函数输出“.空空”则LCD上输出的是“.空空空”
      总之就是不管这个字符中实点后有多少个空点   LCD就只多显示一个空点 于是也就是第一个B的两个竖杠往右移
      一位 第二个B的竖杠往后移两位的原因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大家帮忙 时序我也看了呀 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期待答案,只能帮顶了。嘿嘿。

网友:
绝对不是硬件问题,应该是你驱动写错了.
绝大多时候是人本身的问题,不是东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uboot的显示字符的函数没写好,仔细查查。

网友:
不知道,帮顶下

网友:
看起来挺怪异的。是不是输出显示的逻辑写成这样了,还是显示控制器的某个寄存器的设置不当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你在字后面加一个空,还是在一个像素后面加一个点,能不能说明白点

网友:
用S3C2440的时候遇到类似现象的,我那是寄存器LCDCON5的位HWSWP没有设置好导致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类似原因。

网友:
谢谢大家 是framebuffer那 颜色寄存器的问题 终于解决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