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牙虚拟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现希望在ppc上写一个程序能和一个蓝牙模块通信,我在ppc上查找到了该设备,并且在ppc的蓝牙管理器中为其设置了COM7发送端口。然后在软件中是这样写的:
PORTEMUPortParams pp;
HANDLE hDev;
i=7;
hDev=RegisterDevice(L"COM",i,L"btd.dll",(DWORD)&pp);

但是hDev返回0,即注册设备不成功。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OM7无法打开,问题原因很多哦。
你可以试着先关闭所有COM,再来重新打开看看。。

哦,那这个无法打开跟我之前在ppc的蓝牙管理器的设置有关系吗?我先设置了蓝牙连接的发送端口为com7

网友:
是不是需要先与蓝牙模块连接上SPP后,才能个使用这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