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片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
我现在要做一个烧程序的工装,板子上用的是AVR的MCU,要求是离线式的。
现在我搞不定了求助各位,希望有经验的同仁给于帮助。在这里先行谢谢!

网友:
烧片机就是利用烧片机上的MCU或者ARM或者其他处理,使被烧片的芯片或者开发板的CPU进入IAP或者ISP模式,从而可以对其进行程序的烧录。

一般在于控制被烧片的芯片上电后,自动进入可编程、IAP模式,从而再通过并口或者USB,把烧录文件(BIN或者HEX)下载下来,并烧写到对应IC中。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什么是离线式的??

烧写程序,其实就是把生成的二进制代码下载到Flash中

网友:
离线式就是让烧片机脱离PC机,它可以单独工作就可以完成烧写程序的工作。

网友:
大概YY丫的工作结构:

1.等量的程序存储器
2.烧录协议

首先,先和PC上的软件端建立程序存储协议,想办法把程序下载到机器的存储器里

然后,通过烧录协议把程序烧到片子

这样一看,好像东西也不是很多哈

网友:
如果是要做你说的这种脱离PC机的那就相应于再做一个设备了,用另一块单片机设备来烧录目标单片机,烧毁录就用ISP、IAP之类的

网友:
向原厂咨询恐怕更好

网友:
其实就是烧写单片机内部的flashrom

网友:
先在PC机烧写到单片机上,在通过单片机烧写到其他单片机上。需要编写一段单片机烧写的程序。

网友:
可以在片上固化一个简单的程序,读取某个容量足够大的存储器里预先存储在里面的二进制文件, 并写到flash里面去

网友:
一般正规的厂家在其手册中都会给出编程协议,编程电压等,根据手册的协议就可以烧写程序了,当然,上位机程序估计要自己写

网友:
AVR好像是用JTAG烧程序.....没弄过的会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