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怎么样拖动没有标题栏的窗口

楼主:
'ON_WM_NCHITTEST' : undeclared identifier

#define WM_NCHITTEST                    0x0084
#define ON_WM_NCHITTEST() \
        { WM_NCHITTEST, 0, 0, 0, AfxSig_wp, \
                (AFX_PMSG)(AFX_PMSGW)(UINT (AFX_MSG_CALL CWnd::*)(CPoint))&OnNcHitTest },

error C2039: 'OnNcHitTest' : is not a member of 'CDialog'
UINT nHitTest=CDialog::OnNcHitTest(point);

UINT CTestXXXDlg::OnNcHitTest(CPoint point)
{
        //UINT nHitTest=CDialog::OnNcHitTest(point);
//        return (nHitTest==)? HTCAPTION : nHitTest;
//        return CDialog::OnNcHitTest(point);
        return HTCAPTION ;
}

PostMessage(WM_NCLBUTTONDOWN, HTCAPTION, MAKELPARAM( point.x, point.y));

这些方法均不行

网友A:
自己设置一个按钮,之后调用MoveWindow()函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置一个按钮,之后调用MoveWindow()函数即可

想要实现用鼠标直接拖动

网友B:
处理 WM_MOUSEMOVE,判断nFlags 是否为MK_LBUTTON,再MoveWindow

网友:
模拟标题栏的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理 WM_MOUSEMOVE,判断nFlags 是否为MK_LBUTTON,再MoveWindow

这样做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理 WM_MOUSEMOVE,判断nFlags 是否为MK_LBUTTON,再MoveWindow

有一点不足呀,要使用双缓冲,其才不会闪烁

网友:
楼主如果实现了能把代码给我看看吗?我也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