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M9161通信问题,LPC2300

楼主:
单片机使用的LPC2366,网络物理层芯片使用的DM9161A,和PC进行网络通信,主频72M,以太网100M。

1.通过网线跟PC相连,每次上电后PC都显示连接成功。
2.从P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包,会有丢包现象,尤其当通电一段时间后丢包更加严重,甚至完全不能通信。
3.单片机收到数据包后应答PC,但是数据包发送了,PC并没有收到数据包。

就是说发送和接收都会出现丢包现象,有些板子是发送丢的多,有的是接收的时候丢的多,并且有些板子可以通信,而又些板子不能通信,大部分板子是刚上电的时候通信稳定,稍过一段时间(几十秒)后通信就越来越不稳定了。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是硬件的问题偏多还是软件的问题偏多?
我个人怀疑硬件设计跟PCB走线有问题,但目前也没办法确认,网络变压器是使用RJ45集成的,RJ45还带了一个USB通信,不知USB会否影响到网口?模拟地跟数字地也没有分开,跟LPC的MAC线路是从PCB第二层通过,经过LPC的下面。
晶振离47,48脚4毫米,47,48之间的6.8K电阻离芯片6-7毫米。

网友:
1.先用通用排线连接通信,避开PCB的数据线。
2.禁止USB,单独TCP/IP通信

网友:
3.适当降低速率
4.按照你的意思重新布线,晶振外壳接地,每个IC电源和地之间串104电容,重要信号线周围用地保护,必要时数据线采用蛇型。

网友:
楼主首先检测下PCB,看下你的以太网的 差分信号,是否保证了阻抗匹配?

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测试下发送与接收时,差分信号的波形

楼主不可妄自下结论,
一定得先进行完整的测试与分析,才知道问题在哪?下一板好规避。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因为我硬件基础确实比较差,您说的这个差分信号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测,示波器是有的,不知道kyzf方不方便介绍下测试方法?如果简单的话,呵呵,最好能现找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就是因为不确定原因,又不知道硬件排错的方法,所以一直不敢下决心做下版,还请各位能多多指点。

网友:
关于差分信号的布线,楼主先看看这个:
电路板设计过程中采用差分信号线布线的优势和布线策略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220714

关于以太网差分信号的布线,楼主关注下
FE_TXD+ 和FE_TXD- 首先需要保证等长,另外要有阻抗保证;
FE_RXD+ 和FE_RXD- 首先需要保证等长,另外要有阻抗保证;
楼主看看这个:http://www.wangchao.net.cn/bbsdetail_1764954.html

另外楼主在百度与GOOGLE下“以太网的眼图”看下目前一些以太网的眼图,
针对这个楼主如果有条件,也测试下你的FE眼图

网友: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先去了解下

网友:
这两个是TX+和TX-的信号,一张是两个信号分开时的截图,一个是把两个信号重叠时的截图。

这两个是RX+和RX-的信号。
不知道是不是分析这两个信号的对比来确定差分信号是否正确?
从图形看RX+和RX-的信号要正常很多。

网友:
FE_TXD+ 和FE_TXD- 首先需要保证等长,另外要有阻抗保证;
FE_RXD+ 和FE_RXD- 首先需要保证等长,另外要有阻抗保证;
不错,终端匹配。

网友:
您说的不错是指那个不错?我个人也是认为模拟信号那算出了问题,网络变压器一般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问题基本解决,目前没有改板,100M及10M都可通信稳定,是硬件的一些细节问题,一个厉害的人物说是用自动协商最好把晶振接到XT1脚...然后问题解决了。有人知道为什么周立功等大部分开发板都要求晶振接XT2脚呢?
非常谢谢以上几位的回答,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的DM9161A硬件设计是RMII 还MII?
如果是RMII模式 晶振必须接在XT2 , 如果是其他模式晶振就接在XT1
并且 RMII 模式下XT2输入是50MHZ的, 其他模式下 XT1输入是 25MHZ的。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改的电路,我感觉只换一个晶振引脚好像不能解决问题吧。
我对这个也不是很熟悉,大家多交流一下。

网友:
LPC2300只支持RMII的,所以肯定是RM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