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摄像头驱动中图像格式除了 NTSC还有别的吗?

楼主:
我正在学习WINDOWS驱动开发,
看到DDK自带的例子中给了那个虚拟 摄像头驱动用得是NTSC的格式,  想问一下,现在使用的摄像头都是数字的, 还是使用这种图像格式吗?

是不是直接有RGB格式。

网友:
有些直接有RGB格式。

有些直接有YUV格式。

网友:
谢谢回复 ,

想问一下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如果我想做一个虚拟的RGB格式的, 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我是指YUV与RGB有驱动中的不同的地方。

还有,应用程序使用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两种不同格式吗?
引用 网友A:
有些直接有RGB格式。

有些直接有YUV格式。

网友B:
NTSC,PAL....,这些都是视频制式,就是模拟视频信号的标准,YUV4:4:4(422,420)等等是数字信号的标准
就算你是数字摄像头,数字信号也是由模拟信号转换来的,只不过多了一道AD过程而已。

网友:
我觉得楼上的回答不太对。 数字的跟PAL没有任何关系。
引用 网友B:
NTSC,PAL....,这些都是视频制式,就是模拟视频信号的标准,YUV4:4:4(422,420)等等是数字信号的标准
就算你是数字摄像头,数字信号也是由模拟信号转换来的,只不过多了一道AD过程而已。

网友:
模拟的NTSC,PAL等全电视信号,
根据BT.601标准进行数字化。

模拟信号数字化以后,场频,分辨率等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