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Bus Driver和Legacy SD Bus Driver

楼主:
请问定制NK时,这两个选项选与不选会有什么区别?

网友:
Legacy SD Bus Driver可以支持APM6633,SD Bus Driver却不能支持,原因也不明啊

网友A:
1. Legacy SD Bus Driver 支援 SD spec. 1.1, 只能使用 <= 2G bytes SD card.

2. SD Bus Driver 支援 SD spec. 2.0, support > 2G bytes SD card.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Legacy SD Bus Driver 支援 SD spec. 1.1, 只能使用 <= 2G bytes SD card.

2. SD Bus Driver 支援 SD spec. 2.0, support > 2G bytes SD card.

Paul, Chao @ Techware

Paul Chao一出,谁与争锋啊。

网友:
前者是2.0,后者是1.1,即支持的SD协议不同,SD协议是向下兼容,即2.0的能兼容1.1的,反之,不成...LZ也在做SD驱动吗?我也在做,希望能交流,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