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硬盘接口相关问题

楼主(2009-09-03):
IDE 硬盘接口相关问题
请问各位:
1:笔记本硬盘和普通台式机硬盘在电平上有没有差别。分别是3.3V和5V吗,最近在做一个嵌入式系统,识别不到硬盘,可能是电平原因,板子的IDE接口是3.3V的。
2:不同厂商的硬盘支持的UDMA方式是不是略有差别?
谢谢作答!
笔记本
接口

网友A:
你看一下ATA协议
没有看这个协议就去做这个系统?

网友B:
识别不到硬盘可能有两种原因:1 驱动电流不够 无法拉动硬盘(楼主可以用外接电源给硬盘供电试试看)2 可能你的TX RX和硬盘的接口是对不上的(建议楼主找个硬盘的datasheet看看引脚定义)
台式机上的硬盘好像还需要12V的电源吧,不只3.3V 和 5V

网友C:
当然有了.把并行线上加上245的转换电路.

网友D:
不同厂家的UDMA方式有很多种udma5,udma6,udma2,你是要那种
另台机的硬盘电源是12V和5V的,本本的却是5V和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