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6410调试串口修改问题!

楼主:
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弄idea6410。系统设置的是UART0为调试串口。。我想把UART0修改成普通串口,把UART1修改成调试串口。

我在OAL的debug.c中找到了调试串口的初始化函数OEMInitDebugSerial
贴一些代码:

……………………

#if    (DEBUG_PORT == DEBUG_UART0)
        // UART0
        g_pUARTReg = (S3C6410_UART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UART0, FALSE);
#elif (DEBUG_PORT == DEBUG_UART1)
        // UART1
        g_pUARTReg = (S3C6410_UART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UART1, FALSE);
// #endif
#elif (DEBUG_PORT == DEBUG_UART2)
        // UART2
        g_pUARTReg = (S3C6410_UART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UART2, FALSE);
#elif (DEBUG_PORT == DEBUG_UART3)
        // UART3
        g_pUARTReg = (S3C6410_UART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UART3, FALSE);
#else
        INVALID_DEBUG_PORT        // Error
#endif

……………………

应该就是由这个部分来配置的。除此之外,在文件init.c中也找到了PCLK的配置
贴代码:
……………………

#if         (DEBUG_PORT == DEBUG_UART0)                // Be Careful to Serial KITL Clock
                            |(0<<4)        // UART3
                            |(0<<3)        // UART2
                            |(0<<2)        // UART1
                            |(1<<1)        // UART0                    <--- Always On
#elif    (DEBUG_PORT == DEBUG_UART1)                // Be Careful to Serial KITL Clock
                            |(0<<4)        // UART3
                            |(0<<3)        // UART2
                            |(1<<2)        // UART1                    <--- Always On
                            |(0<<1)        // UART0
#elif    (DEBUG_PORT == DEBUG_UART2)                // Be Careful to Serial KITL Clock
                            |(0<<4)        // UART3
                            |(1<<3)        // UART2                    <--- Always On
                            |(0<<2)        // UART1
                            |(0<<1)        // UART0
#elif    (DEBUG_PORT == DEBUG_UART3)                // Be Careful to Serial KITL Clock
                            |(1<<4)        // UART3                    <--- Always On
                            |(0<<3)        // UART2
                            |(0<<2)        // UART1
                            |(0<<1)        // UART0
#endif

……………………

该怎样修改呢?
我尝试着在代码上做了些修改,而且注册表中我也做了修改,把有关UART0的条件信息和UART1的全部信息给屏蔽掉了,虽然编译的内核能够烧到板子上,但是当我CreateFile的时候,就会报错,错误代码55,设备不可用。。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上面代码中的DEBUG_PORT ,到底在哪里啊? 我搜索了半天,也只在buildlog里面找到了。。。

请高人赐教!!感激不尽!!。最近被这个东西弄的都快要疯了…………

网友A:
看你的代码是通过某个变量来设置哪个是调试输出UART,可能是在SMDK6410.bat里边有设置,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代码是通过某个变量来设置哪个是调试输出UART,可能是在SMDK6410.bat里边有设置,你找找看

多谢您的回答。

我在SMDK6410.bat这个文件中找到了环境变量的设置。
set BSP_DEBUGPORT=SERIAL_UART0
@REM set BSP_DEBUGPORT=SERIAL_UART1
@REM set BSP_DEBUGPORT=SERIAL_UART2
@REM set BSP_DEBUGPORT=SERIAL_UART3

我把
set BSP_DEBUGPORT=SERIAL_UART0
改成了set BSP_DEBUGPORT=SERIAL_UART1

还有就是把
set BSP_NOSERIAL=
set BSP_NOUART0=1
set BSP_NOUART1=
set BSP_NOUART2=
set BSP_NOUART3=
改成了
set BSP_NOSERIAL=
set BSP_NOUART0=
set BSP_NOUART1=1
set BSP_NOUART2=
set BSP_NOUART3=

注册表中没有做什么修改,只是把关于UART1相关的注册信息都屏蔽了。
编译出来之后,调试串口是变成UART1了
而且,注册表中也有UART0的注册信息,但是我CreateFile的时候,总是错误代号55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那你就看下错误代码号55是表示什么内容了。
并且CreateFile用的是COM几?并不是说UART0一定对应的COM0,要看注册表中的相应Index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