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仁兄开发过笔记本快捷键驱动

楼主:
能否把原理说一下,另外快捷键调节亮度跟显卡驱动还有BIOS有关系是么?

网友:
不同的方案解决方法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笔记本快捷键是HID类设备,支持HID规范,加载HIDClass驱动。设备管理器里面很多的HID Compliant Device属于这类设备。

亮度调节的实现方式跟显卡设计相关。一般来说,显卡驱动会提供一个调节亮度的接口,监控程序接收到对应按键信息之后,调用该接口来控制显示器亮度。

BIOS控制亮度不太了解,BIOS的控制比较底层,有可能BIOS直接控制显卡亮度控制寄存器来实现亮度设置的。

网友:
没做过,只做过DSP的驱动

网友:
如果是控制亮度的话,使用WMI就可以了,不必去接触驱动层,虽然WMI自己最后还是去接触驱动层了

网友:
你可以用 Bus Hound 拦截看看,

如果是hid设备,拦截到信息之后,自己写程序发数据,就直接可以控制亮度了,

在bios下,应该是直接控制寄存器,或者有相关的硬件辅助电路,不知道如何拦截,

如果你能知道真实地址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驱动,直接给寄存器负值,不过真实地址不好知道,有难度,本子厂家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
笔记本的Fn的键值是各厂家自定义的,这个是集成在BIOS里面的,没有驱动。
你安装的例如华硕的ATK、东芝的TFC之类的都是配套的应用程序,不是驱动。
如果只是做相关的简单开发,拦截键值看一下是什么就可以了,BIOS里的东西我觉得你还没有能力去动。

网友:
快捷键调节亮度跟显卡驱动还有BIOS都没有关系,是EC做的,你想控制亮度在WIN7下电源管理方案里能做,前提是BIOS 加入了此功能,最好的办法是 用ACPI WMI来做,不过也得需要BIOS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