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的u盘识别及读写?

楼主(2009-09-15):
wince 的u盘识别及读写?
各位大侠好!小弟想请教下我现在的wince系统能在根目录下看到u盘显示为"硬盘",我想用程序来获取u盘是否插入,应该怎么做呢?我想当系统中插入u盘后就调出dialog,然后在下面具体工作,但是我不知道系统中怎么知道u盘插入?还请各位赐教?
u盘
wince
根目录
我不知道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响应这个消息
WM_DEVICECHANGE 0x219
SDK里面可能没有这个定义,需要自己定义下

网友B:
这个消息是wince系统发出来的吗?我只要定义下就可以啦?

网友C:
没人 顶吗 自己顶一个 呵呵!

网友D:
是的 插入U盘或者拔出都会发送这个消息

网友E: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F:
不好意思 分少了点,我就这么多了 !呵呵 刚来eeworld还不知道怎么挣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