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电容式触摸屏单点触摸如何实现

楼主:
    目前是检测到触摸外部中断,就通过IIC口去读取电容屏触摸数据包,在驱动层解析出坐标(屏幕坐标)。对于两点及两点以上,以消息的方式往应用层抛屏幕坐标。对于单点触摸,自己的想法是,在Touch PDD层通过函数DdsiTouchPanelGetPoint将解析出的单点坐标传给MDD层.自己照着这种思路来调试,但是单点触摸还是没实现。请问哪位大虾调试过电容屏的单点触摸,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你多点实现了,单点还没实现??
你多点怎么做的,wince/mobile现在是不支持多点的。好像是只有phone7是有多点支持的。

网友:
多点是这样的,驱动层往应用层抛多点的坐标,应用层获取到多点的坐标,然后应用层去自定义手势.
Wince不支持多点触摸,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多点触摸完全是软件自定义手势(放大,缩小,旋转等),去实现UI的一些操作.

网友:
请问lz一句:meizu是不是也是这么实现多点触摸的呀?

网友A:
听说meizu改了ce上层的东西,实现的应该是真正的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meizu改了ce上层的东西,实现的应该是真正的多点

研究一下,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