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Display初始化时关于SPI通讯的问题

楼主:
三星的LCD驱动,在对LTV350初始化的部分,要利用SPI初始化控制器。

它的SPI是用GPIO模拟的,里面有一个SPI‘写’的函数---Write_LDI_LTV350。
有几个问题:

1.每次往寄存器写数时,先发设备序号Device_ID,再发地址address;再发一次设备序号Device_ID,最后发数据data。
  我想问现在是1对1通讯,也需要每次先发一个设备序号吗?

2.发地址值address前,先发Device_ID,再有下面一段程序,然后才发address。
  它是往外发送两个‘0’。我想问这段程序作用是什么?

        // RS = "0" : index data
        ////////////////这里发送一个'0'
        LCD_DCLK_Lo;                        // CLOCK = Low
        LCD_DSERI_Lo;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 Write
        ////////////////这里又发送一个'0'
        LCD_DCLK_Lo;                        // CLOCK = Low
        LCD_DSERI_Lo;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3.同样,发数据data前,先发Device_ID,再有下面一段程序,然后才发address。
  它是往外发送一个‘1’一个‘0’。我想问下面这段程序作用是什么?

        // RS = "1" instruction data
         ////////////////这里发送一个'1'
        LCD_DCLK_Lo;                        // CLOCK = Low
        LCD_DSERI_Hi;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 Write
         ////////////////这里发送一个'0'
        LCD_DCLK_Lo;                        // CLOCK = Low
        LCD_DSERI_Lo;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谢谢。。。。。。。。。。。。。。。。。。。。。。。。。。。

网友A:
这个你要多看看屏的规格书,SPI初始化不同的屏(其实是不同的LCD控制器),协议是不同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屏,不过看上去和一个HX8238驱动的屏差不多。
应该如楼上讲的先看看屏的规格书,都有时序说明的,更详细的就看driver IC的datasheet。
deviceid都要的,deviceid后的2bit通常是RS/RW,一个表示之后的是地址还是数据,一个表示读或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多看看屏的规格书,SPI初始化不同的屏(其实是不同的LCD控制器),协议是不同的。

同意ya版主的说法。一般来说,主机通过SPI接口向LCD控制器写命令,基本上都是这么操作的:
首先,发个起始标识(可能就是你这个规格的LCD的发送的‘00’),表示开始写COMMAND了,于是在‘00’之后将COMMAND(可能是1字节,需根据你的LCD规格书)通过SPI口发出;
然后,又发一个标识(可能就是你这个规格的LCD的发送的‘10’),表示开始写DATA了,于是在‘10’之后将DATA(可能是1个字节,也可能是2个字节,需根据你的LCD规格书)通过SPI口发出。

在你的LCD的规格书中对初始化的命令和SPI的时序肯定有描述,你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viceid都要的,deviceid后的2bit通常是RS/RW,一个表示之后的是地址还是数据,一个表示读或写。

是这样的。

说明书上的serial interface部分应该会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