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中断嵌套

楼主(2009-07-31):
UC/OS-II 中断嵌套
小弟新手,刚开始尝试编写中断嵌套,但是书上说得不太清楚,只说了OSIntEnter,OSIntExit等函数,具体的范例没有。我想知道,中断嵌套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系统如何判断中断的优先级,是否要设置中断优先级?
望予指教,谢谢。
系统
优先级
如何

网友A:
先看一个中断函数: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OSTimeTick(); /* Call uC/OS-II's OSTimeTick() */
OSIntExit();
}
你可以搜索下OSIntNesting,好先只是在中断中有很多东西不能做吧!

网友B:
中断优先级是按你应用需要确定的.
OSIntNesting 这个变量记录着当前的ISR的中断优先级,你进入ISR的时候,调用一次OSIntEnter(),这个函数会使OSIntNesting增加一(你可以不调用OSIntEnter(),直接对OSIntNesting进行增量),当你离开ISR的时候,调用OSIntExit(),这个调用很重要,如果OSIntNesting的值等于1,UC/OS-II内核要由此实现任务的调度.

网友C:
我现在只会用一个中断函数的移植。如果牵涉到两个,怎么编写程序呢?譬如说KEY1按下触发中断,在中断中LED1闪亮;而当KEY2按下后又触发更高级的中断,它会触发UART发送。那请问程序的的大体框架应该怎么写呢?
下面是小弟自己的想法,望给予指点,谢谢。
void KEY1ISR()
{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这里是执行代码 LED1亮
OSIntExit();
}
void KEY2ISR()
{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这里是执行代码 UART发送
OSIntExit();
}
有个问题,OSIntNesting加了两次以后,退出ISR的时候,它自己会自动再减去2吗?
并且还应该设置中断优先级的吧,在哪个文件里可以设置中断优先级?怎么设置?

网友D:
OSIntExit()做完了它的事情会把OSIntNesting减1的....中断优先级由你的应用决定,UC/OS-II里面不需要配置中断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