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帮帮忙,有关软键盘和加密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的平台是 WINCE6.0 S3C6410.

现在我屏蔽软键盘组件后,在控制面板设置好开机密码,重新开机后,灰屏(正常应该是以此为背景,弹出输入密码的窗口),没有输入密码的窗口出现。加了一些打印信息后,发现 线程在 startui.cpp 的 Startup_DlgProc 函数里面 的 SetFocus(hDlg) 死掉了。        把所有的 SetFocus()函数原型里面加打印信息,编译后,发现没有一个能执行到,所以无法查  SetFocus 是如何死的。 改用SetForegroundWindow(),一样也是死在里面。把 SetFocus()屏蔽掉,设置密码后,还是灰屏。

加上软键盘组件,加密后系统起来,窗口显示正常(灰屏为背景,有输入密码的窗口出来),但在很多种情况下,软键盘会自动。不要让它自动弹出,是不是要改很多地方?
灰屏的问题,是不是我少加什么系统组件?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把 SIP for Small Screens 这个组件去掉的同时,还要把  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Driver  这个组件去掉,我就是没去掉后面的组件,才造成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把 SIP for Small Screens 这个组件去掉的同时,还要把  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Driver  这个组件去掉,我就是没去掉后面的组件,才造成灰屏。

又学了一招。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