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100分:关于有功功率

楼主:
有以下几个问题:
1、有功功率都可以转换为除热能之外的其他什么形式的能,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能又如何计算,比如热能是I^2R,其他形式的能有没有计算方法。
2、无功功率是不是最终还要回到电源处。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铛~~~~~

网友:
电能用于做功被消耗,它们转化为热能、光能、机械能或化学能。计算公式在物理书上有。

网友:
   有功功率就是你需要的功率,其他的都不是有功功率了。

网友:
应该是分有用功和无用功吧?记得之前无用功就是损耗的能量

网友:
引用楼主 sixiangf 的回复:
有以下几个问题:
1、有功功率都可以转换为除热能之外的其他什么形式的能,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能又如何计算,比如热能是I^2R,其他形式的能有没有计算方法。
2、无功功率是不是最终还要回到电源处。

1、当然有,例如P=FV=UI(记错勿怪~~),具体GOOGLE+书本吧
2、无功功率也是要消耗掉的,实际上一般是指供给电感器件产生磁场所消耗的功率。例如电机里的磁场,或者电路中的等效电感也要消耗无功。

网友:
同意楼上的。能量可以转化为光能,热能,机械能,磁能。。。很多种。

网友:
同楼上的

另,理论上无功功率是会回到电源处
但是由于能量会从高处向低处流动,所以实际情况不会出现理想的无功功率

网友A:
注册日期:2010年03月13日 可用分:共 10 分

分明是捣乱。连发两帖送100分的,它拿什么送啊?已举报。

网友:
2 电路没学好啊
有个功率因数,无功会回到电源处,但也会在电路(电阻)上消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 电路没学好啊
有个功率因数,无功会回到电源处,但也会在电路(电阻)上消耗的

如果消耗在了电阻上,那还叫无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 电路没学好啊
有个功率因数,无功会回到电源处,但也会在电路(电阻)上消耗的

如果消耗在了电阻上,那还叫无功吗?

这个看什么设备,比如烧水的、煮饭等等设备,靠的就是电阻发热,来实现一些特定功能,
此时消耗在其特定电阻上的能量,就是有用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册日期:2010年03月13日 可用分:共 10 分

分明是捣乱。连发两帖送100分的,它拿什么送啊?已举报。

再答复一遍:兄弟看清楚标题后面的红字了吗,“[问题点数:100分]”这可是系统自己加的。
我们不能光为了分而答题吧。那将是eeworld的耻辱

网友:
功率分为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和 视在功率

三者是功率三角形的关系,

也有不同标准,如果日本3166  3169 和 欧洲的一些标准 都是不同的,

三者不满足功率三角形,

因为标准不同,所以计算方法也是不同的,

我们国家的电能表,都是记录有功功率的,也就是你的电字,

只要记住这些,就可以了,你就正常计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