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开发程序,当界面上有TEXTBOX时如何屏蔽输入法

楼主:
WINCE 开发程序,当界面上有TEXTBOX时如何屏蔽输入法,屏蔽界面下方会出现个中文的输入法

网友:
SipShowIM(SIPF_OFF);
可以隐藏掉输入法
如何屏蔽不太清楚。

网友A:
定制系统时,拿掉输入法的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系统时,拿掉输入法的组件

那就彻底不能够使用了。

网友B:
引用楼主 huahuagui 的回复:
WINCE 开发程序,当界面上有TEXTBOX时如何屏蔽输入法,屏蔽界面下方会出现个中文的输入法
1、如果系统没有中文输入法组件,你完全不用考虑如何屏蔽,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显示
2、在应用程序中,既使你让文本框获得焦点,系统也不会主动弹出输入法窗口,因此不用考虑屏蔽
3、如果想显示输入法,可以先添加头文件sipapi.h,然后调用SipShowIM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huahuagui 的回复:
WINCE 开发程序,当界面上有TEXTBOX时如何屏蔽输入法,屏蔽界面下方会出现个中文的输入法
1、如果系统没有中文输入法组件,你完全不用考虑如何屏蔽,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显示
2、在应用程序中,既使你让文本框获得焦点,系统也不会主动弹出输入法窗口,因此不用考虑屏蔽
3、如果想显示输入法,可以先添加头文件sipapi.h,然后调用SipShowIM来……

正解

网友:
#4楼的说法不行吗?为什么不结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