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100分:关于串口的问题

楼主:
问题如下:

1、串口资源(COM)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硬件接口中的串口1可以设置随意设置端口号。
2、为什么安装了一个USB接口的设置,它却要占用一个COM.
3、如何查看被占用的COM资源是被什么设备占用了。

网友:
USB接口的设备,除非是USB转UART,A才会占用COM

网友:
1、
串行接口(Serial Port)
在早期的PC系统中串口的物理连接方式有9针和25针两种方式,通过额外的子卡挡板与电脑连接,随着PC技术的发展,25针的串口逐渐被淘汰,目前串口都采用9针的连接方式直接集成在主板上。一般的PC主板都提供两个串口。
  标准的串口能够达到最高115Kbps的数据传输速度,而一些增强型串口如ESP(Enhanced Serial Port,增强型串口) 、Super ESP(Super Enhanced Serial Port,超级增强型串口)等则能达到460Kbps的数据传输速率。
  虽然主板一般都集成两个串口,可Windows却最多可提供8个串口资源供硬件设置使用(编号COM1到COM8),虽然其I/O地址不相同,但是总共只占据两个IRQ(1、3、5、7共享IRQ4,2、4、6、8共享IRQ3),平常我们常用的是COM1~COM4这四个端口。我们经常在使用中遇到这个问题——如果在COM1上安装了串口鼠标或其他外设,就不能在COM3上安装如Modem之类的其它硬件,这就是因为IRQ设置冲突而无法工作。这时玩家们可以将另外的外设安装在COM2或4

2、USB设备只要是真正的USB设备,就不会占用串口,如果是USB转RS232/RS485,那么会占用串口。因为它们本事就是串口设备。

3、如何查看被占用的COM资源是被什么设备占用了。
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在这个下拉框里面就可以看到占用的COM资源,

如果还有问题,QQ:604914729

网友A:
USB接口的那个可能是通过转换芯片实现的USB转串口,也可能是USB设备的CDC类

网友B:
2、为什么安装了一个USB接口的设置,它却要占用一个COM.

你用的是USB转COM的设备

它的作用是协议转换

同时,你的系统把这个USB设备识别成了COM

网友:
看来硬件接口串口1 和 软资源COM1不是一码事,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主板上的硬接口,另一个是和IRQ一样的软资源。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软资源都需要什么,除了IRQ外。

网友C:
还有再就是这个串口和现在硬盘上用的串口是不是属于同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的那个可能是通过转换芯片实现的USB转串口,也可能是USB设备的CDC类

请问什么是USB设备的CDC类

网友:
1、串口资源(COM)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硬件接口中的串口1可以设置随意设置端口号。
COM是操作系统中串口驱动中定义的 而对应的COM1 COM2 COM3---是对应的串口几,是注册表中的"Port"="COM1:"    这个Port,也是在驱动中要判断处理的 才能知道用的是串口几

2、为什么安装了一个USB接口的设置,它却要占用一个COM.
如果是USB转串口的 占用COM是很正常的

3、如何查看被占用的COM资源是被什么设备占用了。
你去打开COM 如果不能打开 说明被占用了,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目前我用的这个,嘿嘿

网友:
1.串口就是起个名字供你去识别,只要你能识别,当然可以随便改
2.USB接口的占用串口,那是因为厂家做的驱动里把USB接口在操作系统里识别为串口,可以用串口编程的方法操作
3.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为什么安装了一个USB接口的设置,它却要占用一个COM.

你用的是USB转COM的设备

它的作用是协议转换

同时,你的系统把这个USB设备识别成了COM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再就是这个串口和现在硬盘上用的串口是不是属于同一个概念。

不是

网友:
串口又称串行通信接口,按电气标准及协议来分包括RS-232-C、RS-422、RS485、USB等。

RS-232-C:也称标准串口,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一般用的是9针或15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