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系统重新读取sd卡的内容?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东东,上面有一个sd卡,sd卡又有引脚连接到wince系统,这样sd卡在wince系统中可见。
现在就相当于sd卡被wince和我的设备共享,使用时通过切换data线来实现。
问题来了,由于wince系统在sd卡插入时读取了里面的fat表并buffer起来,当wince中对sd卡操作时更新buffer内容再回写到sd卡,如果我的设备更新sd卡内容,wince系统并不知道,也不会重新读取。

我目前方案,调用DeactivateDevice和ActivateDevice来重新加载sd memory驱动让sd卡重新被识别。
由于当前sd卡驱动已经加载,直接ActivateDevice会失败,但是DeactivateDevice一定要有ActivateDevice返回的句柄。
我在注册表drivers\active中发现sd卡已加载驱动的句柄 hnd value和clientinfo value,直接调用DeactivateDevice(hnd)会成功,然后ActivateDevice(g_szDrvRegPath,clientInfo);//const WCHAR *g_szDrvRegPath = L"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 也会成功,但是执行多次DeactivateDevice /ActivateDevice后,sd卡驱动出现异常,拔下sd卡后,系统内仍有sd卡的盘符,插入sd卡后并没有被真正识别,还是那个遗留的事实不存在的sd卡,这时再调用DeactivateDevice,假的没有了,sd卡再插上去不被识别,这时只能重启系统。

我的做法哪里有问题,大家给个建议。
多谢。

网友:
你可以改成假插拔 有兩個函數
我要開另一台電腦找到在回給你
就不用一直load unload造成失敗
也少去找handle的過程
我看resume回來 很多都這樣處理
防止suspend卡被拿出改過
之前有找過更新sd卡內容的資料
結果沒有找到相關的
請問有先進知道嗎 win mobile上點到folder裡
manu裡的refresh根本沒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