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检测远程端口是否开放

楼主:
代码如下:

        SOCKET Sock = INVALID_SOCKET;     // Datagram window socket
        SOCKADDR_IN source_sin;           // Source socket address
        WSADATA WSAData;                  // Contains details of the
                                                                          // Winsock implementation
        // Initialize Winsock.
        if (WSAStartup (MAKEWORD(1,1), &WSAData) != 0)
        {
                return FALSE;
        }
        // Create a datagram window socket, Sock.
        if ((Sock = socket (AF_INET, SOCK_DGRAM, IPPROTO_IP)) == INVALID_SOCKET)
        {
                return FALSE;
        }
        // Fill out source socket's address information.
        ULONG ipaddress = inet_addr("192.168.0.101");     /* 远程 IP 地址 */
        source_sin.sin_family = AF_INET;
        source_sin.sin_port = 3389;
        source_sin.sin_addr.s_addr = ipaddress;

        // 连接远程TCP服务器
        int ret =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source_sin, sizeof(source_sin));

我想使用WinCE检测远程计算机是否开放某个端口,但是ret老是返回0,这个是方法错误的吗。还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
如果你是服务器 要去监听客户端的,而如果是客户端,要去连接服务器的

下面是服务器连接客户端的代码,你可以参考
//创建连接
                                        WSADATA wsa;
                                        DWORD IDThread;
//网络初始化
CString m_RemoteHost = "192.168.0.11";
int m_RemotePort = 1001;
                                        if (WSAStartup(MAKEWORD(1,1), &wsa) != 0)                                        /* WinSock 初始化 */
                                        {
                                        //        MessageBox(_T("加载套接字失败!"));
                                                return;
                                        }

                                        m_Socket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 创建TCP套接字 */
                                        if (m_Socket == INVALID_SOCKET)
                                        {
                                                WSACleanup();
                                        //        MessageBox(_T("创建套接字失败!"));
                                                return;
                                        }

                                        // 初始化远程 IP 地址及端口
                                        m_RemoteAddr.sin_family = AF_INET;
                                        m_RemoteAddr.sin_port = htons(m_RemotePort);                                /* 远程端口地址 */

                                        char charRemoteHost[255];
                                        ZeroMemory(charRemoteHost, 255);
                                        int len = m_RemoteHost.GetLength();

                                        // 将 Unicode 字符串转换为字节
                                        LPTSTR pStr = m_RemoteHost.GetBuffer(len);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 0, pStr, len, charRemoteHost, len, NULL, NULL);

                                        DWORD ipaddress = inet_addr(charRemoteHost);                                /* 远程 IP 地址 */

                                        m_RemoteAddr.sin_addr.s_addr = ipaddress;

                                        int rr = connect(m_Socket, (struct sockaddr *)&m_RemoteAddr, sizeof(m_RemoteAddr));
                                        if (rr == SOCKET_ERROR)
                                        {
                                                //MessageBox(_T("连接TCP服务器失败!"));
                                                return;

                                        }

                                        //MessageBox(_T("连接TCP服务器成功!"));

网友:
你选择的UDP协议,就不应该用connect了。
你可以用bind测试看能否绑定到远程地址,间接判断远程端口是否开放。
if(bind(sock, (struct sockaddr *) &source_sin, sizeof (source_sin))==SOCKET_ERROR)
{
  fprintf(stderr, "Bind failed: %d\r\n", WSAGetLastError());
  return 0;
}

网友:
原来返回0是已经连接上了,-1才是没有连接上。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