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程实现wince桌面背景更换

楼主:
高手们,问下一个问题
如何用编程实现wince桌面背景的更换
比如,更换为我指定位置上的那张图片。
以下是我在evc跑的代码
BOOL T=FALSE;
        TCHAR bmpfile[]=L"sdmmc\\wince.bmp";

        T=SystemParametersInfo(SPI_SETDESKWALLPAPER, 0, bmpfile, SPIF_UPDATEINIFILE);

        if(T==FALSE)
        {
                MessageBox(NULL,L"False",0,0);
        }
编译能够通过,但是,更换不成功!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搞呢

网友A:
你是到应用层更换吗?在ce驱动中改下.bib和.reg文件可以实现更换桌面背景

网友:
SystemParametersInfo的参数SPI_SETDESKWALLPAPER,在CE下是不被支持的。

通过定制系统时更改。

网友B:
reg下可以搞定,打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到应用层更换吗?在ce驱动中改下.bib和.reg文件可以实现更换桌面背景

我不想通过编译来更换图片
我是想通过编程实现系统桌面背景的更换

引用 网友B:
reg下可以搞定,打包即可。

我试过动态修改reg,但是还是没有奏效
以下是我的代码,“MessageBox(NULL,L"OK",0,0)”这个对话框确实执行了
        HKEY hKey;
        TCHAR Ps[]=L"\\wince.bmp";
        if(ERROR_SUCCESS==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TEXT("ControlPanel\\Desktop"),0,0,&hKey))
        {

                RegSetValueEx(hKey,TEXT("Wallpaper"),0,
                        REG_SZ, (BYTE*)Ps,sizeof(Ps));
                RegCloseKey(hKey);
        }
        HANDLE hBL=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L"Desktop");
        if(hBL)
        {
                MessageBox(NULL,L"OK",0,0);
                SetEvent(hBL);
                CloseHandle(hBL);
        }

网友C: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
        "wallpaper"="\\Windows\\myPic.jpg"

我直接改的platform.reg,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
"wallpaper"="\\Windows\\myPic.jpg"

我直接改的platform.reg,成功的。

改platform.reg需要重新编译一次
我是想通过直接修改注册表,然后使注册表生效
从而实现桌面背景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eg下可以搞定,打包即可。

我试过动态修改reg,但是还是没有奏效
以下是我的代码,“MessageBox(NULL,L"OK",0,0)”这个对话框确实执行了
        HKEY hKey;
        TCHAR Ps[]=L"\\wince.bmp";
        if(ERROR_SUCCESS==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TEXT("ControlPanel\\Desktop"),0,0,&hKey))
        {

                RegSetValueEx(hKey,TEXT("Wallpaper"),0,
                        REG_SZ, (BYTE*)Ps,sizeof(Ps));
                RegCloseKey(hKey);
        }
        HANDLE hBL=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L"Desktop");
        if(hBL)
        {
                MessageBox(NULL,L"OK",0,0);
                SetEvent(hBL);
                CloseHandle(hBL);
        }

改了注册表,需要保存注册表,再重启试试。

网友E:
注册表操作,注册表必须是HIV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册表操作,注册表必须是HIVE

注册表是HIVE或者不是,跟我修改注册表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吧
因为机子不重新启动,他没重新加载注册表

网友:
不重启,如何使修改后的东东生效呢!

网友:
觉得可以用事件对象
之前,我修改背光也是通过修改注册表实现的

网友:
        HKEY hKey;
        DWORD dwState=Lumin;
        if(ERROR_SUCCESS==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TEXT("ControlPanel\\Backlight"),0,0,&hKey))
        {

                RegSetValueEx(hKey,TEXT("BackLightLuminanceLevel"),0,
                        REG_DWORD, (BYTE*)&dwState,sizeof(DWORD));
                RegCloseKey(hKey);
        }
        HANDLE hBL=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L"BacklightSet");
        if(hBL)
        {
                SetEvent(hBL);
                CloseHandle(hBL);
        }

这是我修改背光的方法

网友D:
问题自己解决,谢谢大家参与!!
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自己解决,谢谢大家参与!!
结贴!

说说如何解决的吧,LZ!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自己解决,谢谢大家参与!!
结贴!

说说如何解决的吧,LZ!

修改注册表后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
这个注册表
然后
对HWND_BROADCAST发送WM_SETTINGCHANGE消息
就行了

网友:
谢谢兄弟指导,你们真好!
对HWND_BROADCAST发送WM_SETTINGCHANGE消息

网友:
SendMessage(HWND_BROADCAST, WM_SETTINGCHANGE, NULL, (LPARAM)L"netui");

网友:
::PostMessage(HWND_BROADCAST, WM_SETTINGCHANGE, SPI_SETDESKWALLPAPER,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