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报错(reentrant用法)

楼主:
源程序:#include "httpd.h"
#include "fs.h"

#include
#include

static u8_t print_stats(u8_t next) reentrant;
static u8_t file_stats(u8_t next);
static u8_t tcp_stats(u8_t next) reentrant;

cgifunction code cgitab[] = {
  print_stats,   /* CGI function "a" */
  file_stats,    /* CGI function "b" */
  tcp_stats,      /* CGI function "c" */
};

static u8_t
print_stats(u8_t next)reentrant
{...}

static u8_t
file_stats(u8_t next)
{...}

static u8_t
tcp_stats(u8_t next)
{...}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cgi.c...
CGI.C(75): warning C182: 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CGI.C(77): warning C182: 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CGI.C(182): error C231: 'tcp_stats': redefinition
Target not created

重点是:
static u8_t print_stats(u8_t next) reentrant;
static u8_t file_stats(u8_t next);
static u8_t tcp_stats(u8_t next) reentrant;部分
原来我没有添加reentrant是, keil的报警是: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CGI
    CALLER:  ?PR?_PRINT_STATS?CGI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CGI
    CALLER:  ?PR?_TCP_STATS?CGI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ETHERDEV_DELAY_MS?ETHERDEV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UIP_UNLISTEN?UIP

然后我依据网上的建议添加了reentrant关键字,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
请哪位大侠告诉我应该怎么改!不胜感激(上述程序为uIP0.9中的cgi.c文件)

网友:
找了一下,LZ把声明的那些个可重入去掉看,KEIL虽没有说明丫只能用于定义,但是咱这除了这个的确没有别的说法了

呵呵

网友:
想法去除RECURSIVE CALL。递归调用会占很多堆栈。

网友:
你在声明的时候是这个:
   static u8_t tcp_stats(u8_t next) reentrant;
你在定义的时候是这个:
static u8_t
tcp_stats(u8_t next)
{...}
它们并不是相同类型,你应该使它们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问这个递归函数的问题,怎么设置那个堆栈指针呢,GETMENUITEMS就是一个递归函数,为什么总是出错,我把GETMENUITEMS,compare这两个函数写在一个文件里的,compare能调用,但是GETMENUITEMS却不能调用(见下面的waring和error),是不是与那个堆栈有关啊,求解
compact模式: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GETMENUITEMS?MENUHTML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GETMENUITEMS

MODULE:  main.obj (MAIN)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GETMENUITEMS?BYTE

  MODULE:  main.obj (MAIN)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GETMENUITEMS?BYTE

    MODULE:  main.obj (MAIN)

  ADDRESS: 095B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GETMENUITEMS

  MODULE:  main.obj (MAIN)

ADDRESS: 096EH

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138 code=4640

creating hex file from "HTML"...
"
HTML" - 0 Error(s), 5 War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