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CETK时出现的问题 0x00000000”指令指引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楼主:
如题!用CETK调试驱动时,cetest.exe出现上述问题 。看了网上对这类问题的说法五花八门的,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设备端clientSide.exe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错误,原因是比较多。但我认为最终都是内存越界的问题!

只能查代码,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我觉得不能用就算了,如果实在想搞明白就自己慢慢看源码。
CETK不一定是非要不可的。

网友A:
CETK这个东西是微软给的啊,我网上载的又不能用,怀疑是不是因为是我PB是盗版引起的!

网友B:
你的ce是安装在C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TK这个东西是微软给的啊,我网上载的又不能用,怀疑是不是因为是我PB是盗版引起的!

据我的了解,PB的评估版与正式版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区别
盗版,应该也不会有问题的。

LZ多怀疑自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ce是安装在C盘吗

我装在E盘了。这个用区别吗?

网友:
重装系统,把PB装在C盘试试。

网友:
哪位大哥CETK能用的,把cetest.exe 给我发一份。我替换一下,看看效果!邮箱是wjf_zjut@yahoo.com.cn.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ce是安装在C盘吗

我装在E盘了。这个用区别吗?

有的,我一共发现2个低级bug
那么你在E:\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CEPB\WCETK中,建立一个results空目录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ce是安装在C盘吗

我装在E盘了。这个用区别吗?

有的,我一共发现2个低级bug
那么你在E:\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CEPB\WCETK中,建立一个results空目录再试试

被你说对了,就是这个问题。太谢谢了!这个怎么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ce是安装在C盘吗

我装在E盘了。这个用区别吗?

有的,我一共发现2个低级bug
那么你在E:\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CEPB\WCETK中,建立一个results空目录再试试

被你说对了,就是这个问题。太谢谢了!这个怎么解释啊?

微软自家bug,cetk需要results目录存放cetk的测试结果。你安装到别的盘上,pb就不会自动创建,只有C盘可以。
还有一个bug类似的,最好你把ce装c盘吧。

网友:
我也发现一个:开始-程序-wince-cetk,打不开,改了链接路径才能用的。装别的盘真是问题多多,整理下电脑,改回C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