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芯片TSIC506

楼主:
有人用过这个温度传感器芯片没?它用得是占空比编码方式,单线传输,不知道有人做过类似的读取数据程序没有

网友A:
没用过.如果是占空比的话,直接用定时器捕获时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如果是占空比的话,直接用定时器捕获时间即可...

一般情况下用定时器检测去计算占空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很复杂的并且实时性不是很好的系统下,怕计算的并不是很准确。

网友:
到这里看看吧!

网友:
定时器很不准确呀,我如果讲数据线接入单片机的中断,当下降沿来时,开启定时器,这时在定时器中断中我必须加入判断语句,看是高电平时间长还是低电平时间长,但我发现51芯片在定时器中断中一旦加入判断等语句,定时器定时就变长了,达不到32k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