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输入法

楼主:
各位老大,最近公司要做一个手持设备,需要输入汉字字母等字符,使用矩阵键盘,怎么设计这个输入法呢?????

网友:
需要字库与输入法的算法。
在网上找找

网友:
输入法不是那样好做的,一般都是买商用的输入法,很多公司是靠这个生存的

网友:
呵,有点难。不过可以自己先弄一个键盘,之后输入不同的字符的时候去字库中把相应的拼音汉字取出来即可,其关键就在取出汉字这个问题,要求速度快、效率好

网友A:
老板说想做一个类似T9的输入法与矩阵键盘关联起来,各位大侠,谁有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说想做一个类似T9的输入法与矩阵键盘关联起来,各位大侠,谁有思路啊?

你去看看3L提到的自由拼音输入法,开源的,有源代码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