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 Eboot下载NK到RAM后launch不起来

楼主:
从CE5移植BSP到CE6,Eboot跑起来后通过PB下载NK到RAM后直接launch,但是NK却没有跑起来,在汇编里面打trace跟踪发现,launch函数走完后成功的跳转到了OALStartUP,然后在OALStartUP走到了

bl kernelstart

语句之前就没有任何trace输出了,也就是说程序跳转到private中的Armtrap.s中的kernelstart入口就没有输出信息了,让人很郁闷。请知道的大侠给点提示。

因为kernelstart里面没办法打trace跟踪,所以也不知道程序跑到哪里了,反正后面没有输出这个信息: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

这说明NK没有真正跑起来!

请做过CE6 bsp移植的大侠多指导指导啊!!

网友:
据朋友说,CE5编译的bootloader是可以正常引导CE6的NK的。

我没有做过CE5到CE6只能给这么点意见了,哈哈。

网友:
你移植中的OAL和KITL彻底分开了没有,这里是移植的一个重点,还有一些函数要重新改名的。
多调试一下,再看一下帮助文档里的说明,查一下自己有漏掉的地方没有

网友:
1. OEMAddressTable(g_oalAddressTable) 的內容再檢查一次.

2. OEMInitDebugSerial 有沒有執行到, 還是這個 function crash??

KernelStart -> Init MMU(base on OEMAddressTable) -> OEMInitDebugSerial, 看看是哪一個環節出錯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To gooogleman:我试过直接launch CE6的NK,结果一样,还是走到bl kernelstart,后面就没有任何消息输出了。

To hudaweikevin:有什么标准能衡量这二者是否彻底分开了吗?从我移植的代码结构上来说,二者是分开了,从OAL和Kitl包含的lib来说,OAL中没有包含任何kitl相关的lib,但是kitl中包含了一些oal的lib

To paul_chao:能怎么样知道是否执行到了OEMInitDebugSerial函数呢?这个函数是在mdarm.c中的NKStartup函数中调用的,在OEMInitDebugSerial的入口就打印trace没有反映。

网友:
点灯不行吗?

网友:
没有灯可以点。

我试着在函数OEMInitDebugSerial中添加了汇编打印消息的函数,但是似乎没有打印出来,好像是还没有走到这个函数OEMInitDebugSerial里面去吧。

很奇怪啊,大家多给点意见啊!!!

另外,请问,这2个结构体的调用在哪里能体现出来呢?
g_pOemGlobal
g_pNKGlobal

我移植的时候没有去管这2个结构体,只是在OAL的source文件中添加了如下3个lib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oemmain.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nkstub.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nkldr.lib \

会不会是对这2个结构体的初始化挂掉了呢???

网友:
没灯,那也该有IO引脚的。灯无非是在IO上加个LED而已。用万用表量IO的电平。

网友:
WinCE 5.0 的 Stepldr 和 EBoot 引导 WinCE 6.0 的 NK 没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要是内核启动有串口消息了 那么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我没有移植ce5.0的stepldr和eboot程序,直接用他们烧写ce6.0的nk.bin文件,发现如果烧写到sdram,就会出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如果烧写到nandflash,则系统可以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