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汇编写一个4个按键在不同界面下执行不同的操作

楼主(2010-02-01):
用51汇编写一个4个按键在不同界面下执行不同的操作
用51汇编写一个4个按键在不同界面下执行不同的操作,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我开始是在每个界面写好之后带一个扫描引脚JB语句,但是这样很浪费程序空间,一共四个按键,在不同的界面下执行不同的操作,有些界面下执行翻页,有些界面下执行光标的上下移动,有些界面下数字0-9与9-0的翻动。谁能给我点拨下具体的思路,程序我自己写,用汇编写的,多定一些位么?怎么用啊?
按键
空间
程序

网友A:
扫描函数的入口参数,确定按键具体功能。进而返回不同的值。不同界面处理对应的返回值。

网友B:
一定得用汇编吗?
实现这个功能类似源代码 有很很多,百度、GOOGLE以及eeworld上都有,大部分都是C。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51%BB%E3%B1%E0%D0%B4%D2%BB%B8%F64%B8%F6%B0%B4%BC%FC&tn=360se_3_dg

网友C:
最好不要用汇编....太复杂,维护起来太难.

网友D:
uchar key;//可能需要bdata uchar key
sbit key1=key^0;
sbit key2=key^1;
fongneng1(void)
{
while(功能ID==1)
{
...........;
...........;
if(key1==1)
{
XXXXX;//按键处理
key1=0;
}
if(key2==1)
{
xxxxxx;//按键处理
key2=0
}
}
}
gongneng2(void)
{
while(功能id==2)
{
if(key1==1)
{
xxxxxxx;//
key1=0;
}
if(key2==1)
{
xxxxxxxx;
key2=0;
}
}
}
gongneng3(void)
{
}
gongneng4(void)
{
}
main()
{
switch(功能id)
{
case 1: {gongneng1();}break;
case 2:{
.....
......
定时器里面的按键扫描处理就自己根据电路写了
我一直不知道论坛里怎么嵌入C CODE

网友:
定义一个now_page,old_page.
按键处理:
if (key==KEY1){
if (now_page==0){
old_page=noe_page;//保留上个页面
now_page++;//下翻页
}
else if (now_page==0){
value++;//数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