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的端口的理解

楼主:
一个51单片机的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
{
   int results;
   results=P2*196;
   .........
    .........
}

我对其中的P2不能理解,看了reg51.h中P2定义为: sfr P2  = 0xA0;  等价为:(*((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A0))
那么P2不就是内存地址为 0xA0的值吗?
可是我看书上都是把P2理解成P2这个硬件端口,比如说 P2=0x01,解释为把0x01送到P2这个端口。
我想问下程序中的P2到底是理解成P2端口的值,还是P2这个硬件端口。理解成P2端口的值的话P2就相当于一个C语言中的变量,
理解成端口的话,results=P2*196理解成P2中的值*196 赋值给results。
谢谢!

网友:
其实把i/o端口理解为硬件和变量都没有错。不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得明白。在程序中之所以可以把i/o端口可以当做变量来用,是因为程序中的i/o端口其实是指硬件i/o端口在内存中的映射地址。
“P2到底是理解成P2端口的值,还是P2这个硬件端口。”
可以这样理解:P2端口对应的内存中存放的数据,就是硬件P2端口从外界的电气信号采集转化过来的数据。硬件P2端口处理将真正的逻辑信号转化为电气信号(即电压信号),而在程序中使用的P2端口是将采集上来的电气信号数字化以后方便在程序中进行处理。
由此观之,从单片机外部来看i/o端口,表现出来的是其硬件特性。但从单片机内部的程序来看,i/o端口表现出来的是其“变量”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的i/o端口其实是指硬件i/o端口在内存中的映射地址。

谢谢  这句话感觉好抽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的i/o端口其实是指硬件i/o端口在内存中的映射地址。

谢谢? 这句话感觉好抽象啊?

在程序中无所谓硬件的,之所以可以操作硬件的桥梁就是将硬件采集上来的数据,对应到一块内存中,以后对硬件操作就是对这块内存中的数据进行操作,如是而已。

网友:
硬件基础,学习一下吧
其实就算不清楚都无妨,当变量用就了事

网友:
从C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变量

从体系结构上看,它是一个地址

从端口结构上看,它是一个驱动能力有限的电平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中无所谓硬件的,之所以可以操作硬件的桥梁就是将硬件采集上来的数据,对应到一块内存中,以后对硬件操作就是对这块内存中的数据进行操作,如是而已。

    呵呵  谢谢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P1端口本来是一个硬件设备,包括电阻 电容什么的,但是在程序中只能操作它8个引脚的电平值(数字化之后就是01的二进制值)。 这样的话就把P1简化成由8个bit位组成的容器。就相当于高级语言中的变量。是这样的吗???
   你说把硬件对应到一块内存,这样硬件地址和对应的内存地址是不是同一个地址???
   谢谢  期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P1端口本来是一个硬件设备,包括电阻 电容什么的,但是在程序中只能操作它8个引脚的电平值(数字化之后就是01的二进制值)。 这样的话就把P1简化成由8个bit位组成的容器。就相当于高级语言中的变量。是这样的吗????
? 你说把硬件对应到一块内存,这样硬件地址和对应的内存地址是不是同一个地址???
? 谢谢? 期待回复!!

"P1端口本来是一个硬件设备,包括电阻 电容什么的,但是在程序中只能操作它8个引脚的电平值(数字化之后就是01的二进制值)。 这样的话就把P1简化成由8个bit位组成的容器。就相当于高级语言中的变量。是这样的吗??? "
可以这样理解,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抽象”,把硬件电路抽象成了可操作的程序代码。越抽象的东西往往越接近人的自然语言所描述的东西。

“  你说把硬件对应到一块内存,这样硬件地址和对应的内存地址是不是同一个地址???”
我说的可能有些含糊了,再具体说一下吧。
其实对于单片机来说外部硬件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能直接操作的只有i/o端口,真实的外部硬件和单片机都是通过i/o端口进行交换数据的。每一个i/o端口在单片机内部映射了一块内存地址。比如c51,P1的地址是0x90,也就是说0x90这个地址里面一个字节的内容代表了硬件P1端口的可操作数据。
单片机中每一个寄存器都有其对应的内存地址,以便用来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1,P1的地址是0x90,也就是说0x90这个地址里面一个字节的内容代表了硬件P1端口的可操作数据。

   谢谢  我还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
   根据你的意思  因为 P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A0)), 那么P2应该理解成P2端口的可操作数据。 可是我感觉把P2理解成P2端口 : P2=0x01时,理解成把0x01送入p2端口。results=P2*196时,把P2端口的值乘以196再赋值给results。这样更贴近硬件,便于理解。 可是我看头文件的定义,P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A0)) ,它很显然把P2定义成了P2口的数据。
    呵呵呵呵,还是有点迷糊。不好意思啊

网友:
在程序中的P2口确实直接对应了硬件P2口的可操作数据,从头文件的定义也可以看出来。
我想你的迷惑可能是来源于我对于端口不同描述引起的。

“可是我感觉把P2理解成P2端口 : P2=0x01时,理解成把0x01送入p2端口。results=P2*196时,把P2端口的值乘以196再赋值给results。这样更贴近硬件,便于理解。”
你所说的P2端口准确地说是,内存中P2端口对应的数据,这些数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物理P2端口经过电气转化到单片机外部,以便供外部硬件使用。
也就是说,你把内存中端口的数据直接对应到了物理的真实端口,忽略了中间的映射过程。你这样的理解更直接。
举个例子吧:
我要直接找你,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啊,于是我又找了一个中间人,他认识我们两个人。于是我就让那个人把你找过来了。但是,在外人看来不知道中间的这些寻找过程,就以为是我直接把你找过来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  “我” 是数据   “我要要的人”是硬件端口    “中间的人”就是端口的变量 。
    其实P本来应该是内存的变量,数据是通过先复制给端口变量来复制给硬件端口的。    我是把P2直接理解成真实的端口,就省掉了中间先复制给变量的步骤,就相当于直接找到那个人,不要经过中间的人。是这样的吗?   本来是应该第一种,不过第二种理解法更直接。是这样的吗?? 谢谢!!!

网友:
对,方便了理解,未尝不可。但是中间的过程明白了更好

网友:
虽然还是有点迷糊   还是有点明白了  谢谢啦    结贴...

网友:
jiqiang01234很专业,佩服~~~~~~~~~

网友:
理解比较透彻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