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XA3XX GPIO中断的一个问题

楼主:
新接触PXA303 CPU,在使用中发现GPIO1中断检测不到,
1. 通过配置GPIO1输出方波,示波器可以检测到,说明硬件连接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配置为输入则检测不到高低电平
2. 配置别的GPIO,可以检测到中断,会运行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只有配置GPIO1时检测不到中断
3. 按下GPIO1键时,硬件示波器上可以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没有问题
打印出来的寄存器值GPDR,GRER,GFER,MFPR等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GPIO1配置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谢谢!

网友A:
记得在PXA270中,GPIO1是用来做GPIO reset的,不能用GPIO寄存器配置,LZ可以看看电源管理相关章节,应该有相应的描述。

网友B:
这个是 gpio 的头文件宏定义

#ifndef __ASM_ARCH_PXA2XX_GPIO_H
#define __ASM_ARCH_PXA2XX_GPIO_H

#warning Please use mfp-pxa2[57]x.h instead of pxa2xx-gpio.h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assignments */

#define GPIO1_RST                1        /* reset */
#define GPIO6_MMCCLK                6        /* MMC Clock */
#define GPIO7_48MHz                7        /* 48 MHz clock output */
#define GPIO8_MMCCS0                8        /* MMC Chip Select 0 */
#define GPIO9_MMCCS1                9        /* MMC Chip Select 1 */
#define GPIO10_RTCCLK                10        /* real time clock (1 Hz) */

貌似 GPIO1 被用于复位,只作输出...

网友:
楼上说的“只作输出...”,这个我没有去查手册确定,可能是错的,敬请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在PXA270中,GPIO1是用来做GPIO reset的,不能用GPIO寄存器配置,LZ可以看看电源管理相关章节,应该有相应的描述。

270中使用没有问题的,GPIO1可以用做GPIO,也可以做为GPIO 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gpio 的头文件宏定义

C/C++ code#ifndef __ASM_ARCH_PXA2XX_GPIO_H
#define __ASM_ARCH_PXA2XX_GPIO_H

#warning Please use mfp-pxa2[57]x.h instead of pxa2xx-gpio.h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assignments */

#define GPIO1_RST        1    /* reset */
#define GPIO6_MMCCLK        6    /* MMC Clock */
#define GPIO7_48MHz        7    /* 48 MHz clock output */
#define GPIO8_MMCCS0    …

肯定可以被用做输出的,试了可以输出方波,没有问题

网友:
说得不清楚,GPIO1除了GPIO_Reset和GPIO外,没有其他可选功能,GPIO1作为输入主要是用于reset和唤醒系统。

网友:
没什么特殊功能。
pxa3xx的GPIO_RESET已经单独取出了,不需要GPIO1了。

你将打印出的GPIO的寄存器值贴一下看看,要所有涉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特殊功能。
pxa3xx的GPIO_RESET已经单独取出了,不需要GPIO1了。

你将打印出的GPIO的寄存器值贴一下看看,要所有涉及的。

是的,GPIO Reset已经有单独的Pin脚来控制了
明天我把打印出来的值贴上来看一下,我看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使用GPIO1还需要配置GPIO1_2,真是有些晕啊
SPEC没有研究透

网友:
详细看了一下:GPIO1只有#CS2这一个特殊功能,所以应该不会是特殊功能的配置出问题。
作为GPIO也没看到有特殊限制。只是看到second instantiation(第二实例)时,强调实例1和实例2不要同时配成GPIO或者特殊功能。
所以我们的GPIO1是作为了#CS2使用,GPIO1_2作为GPIO使用。

网友:
谢谢shuiyan,gogofly_lee, morris88回答我的问题,结贴给分

网友:
兄弟,能不能发一些关于电源管理的资料到我邮箱,zhenwenxian@126.com

网友:
你要什么资料?
查PB的文档不都可以吗?我手上也没有什么现成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