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取FLASH数据的问题

楼主:
在BOOTLOADER中把NK下载到NOR FLASH中,现在想把写入得数据打印出来该怎么做,可以直接访问FLASH的地址吗,我试了下发现读不出来,(全是0),还是要写了类似驱动的东西

网友A:
NOR的数据可以直接访问,不过要注意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转换。
你的读取代码是什么?贴一下。

还有,可以参考eboot正常启动(就是不下载镜像)的代码,会有调用读取flash的代码。一般对应FlashReadSector之类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R的数据可以直接访问,不过要注意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转换。
你的读取代码是什么?贴一下。

还有,可以参考eboot正常启动(就是不下载镜像)的代码,会有调用读取flash的代码。一般对应FlashReadSector之类的函数。

比如读0X60000000中的代码
就是TEMP1=*0X60000000 然后打印TEMP1
因为我看在EBOOT的STARTUP里有段将EBOOT复制到RAM中的代码就是这么写的
还有我这里好像没有FlashReadSector函数

网友B:
你这样读肯定读不出来,在系统起来以后是不能直接访问物理地址的,要通过虚拟地址转换才行!
EBOOT的STARTUP 是在最开始执行的代码,此时MMU还没有打开,所以可以直接访问物理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读肯定读不出来,在系统起来以后是不能直接访问物理地址的,要通过虚拟地址转换才行!
EBOOT的STARTUP 是在最开始执行的代码,此时MMU还没有打开,所以可以直接访问物理地址!

我并不是在系统起来后啊,就是在EBOOT中打印,还没跳到OAL呢
我现在只是想问用这样的方法能不能读出数据,地址的话可以改

网友:
给我积分 给我积分

网友:
解决了吗,同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