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CDMA拨号,提示端口不可用--模块加电??

楼主:
提示:端口不可用,该端口配置不正确,或者其他程序正在使用该端口。
拨号不成功,昨天有人回答说需要给CDMA模块加电
请问:加电是什么操作,具体原因,给串口发AT命令来加电吗?
谢谢~

网友:
用wince创建的拨号连接时提示的错误信息

网友A:
楼主对应的CDMA模块的型号是什么?
有具体的硬件手册吗?我帮你看下。

另外上电 是首先确保模块被供电,然后需要有开机控制(模块在正常上电后处于关机状态),一般的GSM/GPRS模块都有对应的开关机管教,所以都直接通过硬件控制,没有用AT实现开机的。

当然这些都是要取决于你的模块,具体得看模块的硬件手册。

网友A:
另外楼主可以看看这几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19/23/ee17503e-dfc9-4670-8252-36ab49ab19fe.html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19/10/116dc710-d150-4232-9a32-3c2411fe9efa.html
http://blog.eeworld.net/xqhrs232/archive/2010/01/19/5211614.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应的CDMA模块的型号是什么?
有具体的硬件手册吗?我帮你看下。

另外上电 是首先确保模块被供电,然后需要有开机控制(模块在正常上电后处于关机状态),一般的GSM/GPRS模块都有对应的开关机管教,所以都直接通过硬件控制,没有用AT实现开机的。

当然这些都是要取决于你的模块,具体得看模块的硬件手册。

有个PDF文档,给你发邮件,邮箱?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014103
文档我上传到这时在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可以看看这几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19/23/ee17503e-dfc9-4670-8252-36ab49ab19fe.html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19/10/116dc710-d150-4232-9a32-3c2411fe9efa.html
http://blog.eeworld.net/xqhrs232/archive/2010/01/19/5211614.aspx

网友A:
朋友,我认真看了你给我的文档,那个是纯软件用的AT指令集的文档。
你那边有对应的模块硬件手册吗?

另外用软件AT指令实现不了模块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认真看了你给我的文档,那个是纯软件用的AT指令集的文档。
你那边有对应的模块硬件手册吗?

另外用软件AT指令实现不了模块开机。

不好意思,目前只有这一个手册,硬件手册正在联系中,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