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TSTR字符串连接问题?

楼主:
我想在LPTSTR定义的一个字符串后面再加上一个常量字符串,请问如何实现?
我要实现的代码大概是如下的,
        LPTSTR dialno;
        GetDlgItemTextW(IDC_EDIT_NO,dialno,MAXLENGTH-1);
        dialno = dialno+"00068";         //这句是要连接常量字符串的地方,就是这句我不会写。请帮忙!
        SetDlgItemText(IDC_EDIT_NO,dialno);

网友:
dialno   =   dialno+ L"00068 ";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alno? =? dialno+ L"00068 ";?

试了,不行,提示说
错误        1        error C2110: “+”: 不能添加两个指针

网友:
wcscat()
用连接函数去实现啊

网友:
dialno=wcscat(dialno, L"00068 ");